三O 那K值最高能填多少位数 18位行吗?

楼主(2008-06-29):
三O 那K值最高能填多少位数 18位行吗?

网友A:
如果要填写大于正负32727的数值,请使用32位指令,如传送   DMOV

网友:
接楼上1楼的。。。mov指16位,Dmove指32位。所以毫不犹豫。超过16位用dmove~

楼主:
我的意思是  MOV  K1125899906842623  K10 Y0      这是一个10进知的K值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寒~~~你是指一串10进制的数字。是18位。。答案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