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KW电机配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8-06-29):
            75KW的电机配多大的电缆

                                  我们厂的几个电工

   意见不一样

    我说50个平方的就够了

    他们非要       70个的。

网友A:
50的铜缆就行如果铝的70的稍稍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50的铜缆就行如果铝的70的稍稍的可以

     肯定是铜的哦

        现在谁还用铝的哦

网友B:
着我看95才保险些

网友C:
我长电缆70铜线,线路损坏比较大

螺杆空压机,140A电流

网友D:
50平方的铜芯电缆足够了

楼主:
       保险是保险

   那也太浪废了哦

网友E:
  安全第一,我也建议采用70平方

网友F:
具体要考虑敷设方式距离YJV少于150米我用120平方250米要用150平方了,电缆压降小于3%

网友G:
50个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H:
关键是看距离,二米长的话35 就够了

网友I:
关键是看距离50个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J:
50平方的足够了,我70平方的用到300个电流,距离140米。

楼主:
        不蛮长就20几米?

网友K:
距离不远的50平方够了(国标),70平方不少钱了

网友L:
用50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M:
用50平方的就够了,别浪费钱了.

网友N:
           上面很多富户啊,什么95、120、150  都出来了,有那么夸张吗?

     50 的已经足够,你查表再用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了 。  别浪费钱~!

网友O:
50的够用。太长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P:
首先,有几个问题:1, 75kw 的电机是几级的

                                     2, 是连续运行还是有间隔的分时段运行

                                     3,动力设备及控制装制距电机的距离

至于选铜线还是铝线,根据现场环境,经济实力等不同合理选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关于50的铜缆就行如果铝的70的稍稍的可以

网友Q:
50平方铜芯电缆足够了

网友R:
线路近一般用50的铜电缆就可以, 也看带什么负荷, 带负荷启动的稍大点 ,线损小点 ,容易启动 。

网友S:
得看电机和控制柜距离,      75KW 电机一般最少都是星三角,  35平方的就可以了,如果重负载启动,启动电流在350~450停留30秒以上那么还是用50平方的保险些,

网友T:
什么类型的电缆?VV还是YJV? 怎么说50的都够了!

网友U:
35的就够了啊

网友V:
以铝代铜是上世纪就提出的,尤其大截面的电力输送。

75KW电机一般情况使用70铝或50铜,已有些余量。

网友W:
要看现场情况了,距离远就要用70的,近用50的就可以了。

网友X:
能不能给一公式出来,线的大小\要有依据,那位有公式的说明一下吧

网友Y:
我认为还是大一点好,安全!70的铜又很大的余量!再说我们做电工的要为自己考虑,万一电机长时间工作,电缆发热,万一出问题。到时吃苦的可是我们这些人了!

网友Z:
如果是铜芯电缆35平方就可以了,但电缆必须是国标的

网友AA:
采用国标,星三角25mm2,变频50mm2

网友AB:
如果是铜芯电缆35平方就可以了,但电缆必须是国标的 ,50比较保险的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我认为还是大一点好,安全!70的铜又很大的余量!再说我们做电工的要为自己考虑,万一电机长时间工作,电缆发热,万一出问题。到时吃苦的可是我们这些人了!

网友AD:
50平方的国标铜芯电缆足够了!

网友AE:
浪费50的就够了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着我看95才保险些

网友AF:
才二十米长,是50的标准线足够了,怎么要95的了?

网友AG:
星三角启动我们都用到35平方的,1余量大一点当然比较安全。2电缆厂未必都能做出国标货。

网友AH:
我们的75千瓦电机配35平方的,还是40米长的,奶奶的,就这还日夜不停,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I:
一定要买质量好的电缆才行,要是遇到奸商线径可就没准儿了。

网友AJ:
我门厂里有一台粉碎机,降压启动,启动时间大概为1分钟,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用的是25的铜芯电缆,每天启动十几次,车间是24小时上班,运行时间应该有20个小时,用了2年了都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还是小了,最好使用35的够用又不浪费.

网友AK:
  我们铝线配50的,长期运行没事的。。。。。。。

网友AL:
同意: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hangdai 44楼 回复时间:2008-7-22 21:52:10 我门厂里有一台粉碎机,降压启动,启动时间大概为1分钟,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用的是25的铜芯电缆,每天启动十几次,车间是24小时上班,运行时间应该有20个小时,用了2年了都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还是小了,最好使用35的够用又不浪费.

网友AM:
75的电机,35的铜电缆足够了

网友AN(2009-08-12):
360KW200M用400MM2YJV电缆行吗(3个单根的)

网友AO:
75电的电机 才150个电流  用  35的或  50  的都行,再大就成S 吊了

网友AP:
大一点好,这社会伪劣产品太多。我这里400A开关,用到200A就发热的厉害

网友AQ:
50的就足够了,没必要太浪费

网友AR:
      才二十几米远,   有些说95、120的,   是不是没把老板的钱当钱在用啊~

网友AS(2009-11-26):
举个实际例子:一台125KW马达,星三角起动,运行电流230A.一条70,一条50,四年后50的电缆内皮硬化碎裂.

网友AT:
如果是你三芯电缆,电流密度最好不要超过1.7A/.平方。如果是单芯电缆电流密度也应该控制在2A/平方左右,建议还是70平方的线缆比较稳妥,

网友AU(2010-07-19):
电机选电缆工式:千瓦数X2.2就是它的安全电流;比如你的电机75KW,那就是75X2.2就等于所为的安全电流了;

50平方电缆能过200个电流,70的能过247个电流,35的能过156个电流;

网友AV:
如果是我做用星三角启动.....距离不远就用25铜芯电缆就可以了.....远就用35的....一定要买质量好的电缆才行,要是遇到奸商线径可就没准儿了

网友AW:
50平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