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W变频器输入侧三相电流交替宽幅波动原因?

楼主(2008-06-29):
1、操作工急电315kw变频器(电机250kw,正常工作电流约370安,不调频)电流宽幅波动,达250~450安,经机械和工艺方面检查正常,调度室令电工立即检查电气原因。
2、拿上数显多用钳表飞奔至配电室,发现变频器三相电流交替巨幅波动,即:a相电流下降到250安则bc相电流升至450安、几秒钟后b相电流降至250 安而ac相电流升至450安、又几秒种后c相电流降至250a而ab相电流上至450安,如此反复循环;变频器面板频率显示为50正常。
3、卡变频器输入电流结果与屏上电流表表一样,测变频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正常
4、接着测一个很重要参数???,你估计到是哪个参数吗,你判断是那里出了故障?
5、停机,然后告诉领导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网友A:
是不是电网"污染"..

楼主:
当然不是电网污染,。

楼主:
此时应该测变频器输出电流!

网友B:
楼主用啥表测的?

网友C:
测变频器温度,估计是灰尘太多。

楼主:
用普通数显钳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a相电流将近600安,b和c相电流460多安,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不交替变化,而是基本恒定的,不过还是严重不平衡。但变频器不报警也不跳闸。变频器自检温度正常55C°。

网友C:
测电机的三相线圈阻值和对地电阻。

楼主:
停机打开接线盒检查,发现电机内部引线W2烧断,三角形内部缺相,造成电机缺相运行.
电机三角形内部缺相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一相大,两相小很好理解,但不明白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什么三相交替波动?

网友D(2015-03-12):
引用 楼主:
停机打开接线盒检查,发现电机内部引线W2烧断,三角形内部缺相,造成电机缺相运行. 电机三角形内部缺相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一相大,两相小很好理解,但不明白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什么三相交替波动?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和你描述的情况基本一样,但是电机测量没有发现什么异常。13739739711希望共同交流

网友E:
变频器的驱动板故障,换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