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35

楼主(2008-06-29):
大家好,我想问下用的模块是EM235,变频器是M440,来控制变频电机,程序如何编写(在程序中如何定义AWI和AWQ端口,怎样和实际的端口对应上),变频器都是设置哪些参数?谢谢大家了,本人刚接触这些东西。请大家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刚刚接触的话,还是多看看相关的书吧,说起来很简单,但要知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B:
变频器不需要设置,你把EM235的AO线接到3,4脚,把CPU模块的启动信号线接到5,9,就可以了

如果你235的前面没有模拟两通道,那么AO就是AQW0,你直接忘AQW0写数据就可以了(0---32000)

网友C(2008-09-05):
变频器还是需要设置一下的:包括额定电压,远程控制,面板无效等等

接线 把EM235的AQW线接到外部电压或电流输入端脚

把CPU的数字量输出模块Q或者数字量扩展模块的Q接到变频器的开启停止端

EM235前面如果没有模拟量输出 那么AQW就是AQW0

没有偏移量的话 直接往AQW0写0-32000之间的数据

有20%偏移量的话 写6400-32000之间的数据

网友D:
1.变频器设成模拟电压或电流控制

2.设定最高转速(频率)

网友E:
接线楼上的几位都说了我总结一下变频器需要设置的参数吧,可能不全HOHO:
一、电机的参数
二、变频器控制命令来源:一般应该是端子控制
三、变频器给定来源:端子模拟量电压还是电流根据你选择的输出了
四、最高(低)转速
还有就是启动停车方式之类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你看看参数表把该设的、能用到的都设上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