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6-29):
三菱伺服电机好多都写的是17位编码器的电机 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但是我用其它的牌的伺服都是 2500线编码器四倍频技术,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但是我好像见过其它人还是用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写三菱伺服程序,????????????

那三菱伺服到底是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还是 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请各位兄台帮忙解决?????

网友A:
编码器是做位置反馈的,又不是驱动电机的!分辨率高低仅仅决定了电机的定位特性。

网友A:
所以,“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和“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的说法不严谨,应该说“电机转一圈10000/131072个脉冲”

网友B:
三菱伺服多数是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也有其他分辨率

分辨率:一是决定精度。二是影响速度,同样脉冲频率,速度不一样

网友C:
我想是不是三菱的编码器精度比其他的要高很多?

网友D:
我觉得二楼说得不对,在电子齿轮是1:1的情况下,不就是发131072个指令脉冲电机转一圈吗?

网友E:
“但是我好像见过其它人还是用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写三菱伺服程序,????????????”

没有谁规定,不能用10000个脉冲来写三菱的程序。如果电子齿轮比允许的话,如果你确实需要这样使用的话,你甚至都可以用1个脉冲让电机转一圈。

网友F:
如果电机是17位编码器,那么就表示电机转一圈,会发出131072个脉冲的话,那么控制的时候以10000作为分辨率来进行控制,不会出错吗?

因为当收到10000个脉冲的时候,就认为已经转了一圈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一圈

另外说分辨率会影响速度,不知道是如何影响速度的。

不知这个东西是如何去理解,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机是17位编码器,那么就表示电机转一圈,会发出131072个脉冲的话,那么控制的时候以10000作为分辨率来进行控制,不会出错吗?

因为当收到10000个脉冲的时候,就认为已经转了一圈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一圈

另外说分辨率会影响速度,不知道是如何影响速度的。

不知这个东西是如何去理解,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2008-07-29):
多谢楼上的,不过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图?为什么说编码器的反馈的分辨率不同不会影响到控制?还有速度的问题

另外如果我的输入不是脉冲串,而是模拟量控制呢?

网友G:
控制的脉冲数和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不是一个概念,你需要区分开。

控制的脉冲数是伺服驱动器自身定义的。大部分伺服将其跟反馈脉冲数定义的一致,有些则可以随意定义,反正记住,控制脉冲数仅仅指电机收到到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机是17位编码器,那么就表示电机转一圈,会发出131072个脉冲的话,那么控制的时候以10000作为分辨率来进行控制,不会出错吗?

因为当收到10000个脉冲的时候,就认为已经转了一圈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一圈

另外说分辨率会影响速度,不知道是如何影响速度的。

不知这个东西是如何去理解,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还是不明确

另外对于信号常有四倍频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四倍频的意义是什么?

四倍频应该是针对模拟量信号的吧,否则信号即使增加倍数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源头的精度都是有限的。

网友H:
所谓四倍频是针对正交方波信号的逻辑处理方法,如图(摘自TI文档)

四倍频电路可以取出QA QB正交脉冲的所有上升和下降沿,并给出4倍于QA或QB脉冲的QCLK脉冲和码盘转动方向信号QDIR,最下面一行是可逆计数器根据QDIR对QCLK的计数结果。

网友F:
老实说,还是不清楚,看来要去好好补一补机械电子的内容了。

网友I:
编码器的分辨率决定了系统所达到的最高测量精度,自然要会影响到控制效果。应用四倍频电路的好处是:可以对2路反馈脉冲进一步细化,等于4倍地提高了反馈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J:
什么东西要那么高的精度?还安装在电机轴上? 实在没有必要!

网友K(2012-05-31):
能不能给一份三菱的伺服程序给我看看啊   大哥们    1245879834@qq.cn     跪求。。。。

网友L:
输入脉冲是指令,反馈脉冲是执行。

电子齿轮1:1,就是你发10000,我走10000个。

如果电子齿轮是131072:10000,你发10000,我就走10000*131072/10000=131072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