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数控宏程序看看,呵呵

楼主(2008-06-29):
SwanSoft FANUC 0iT 数控报告

工件信息

棒料
直径: 90.000
长度: 200.000
材料:08F 低碳钢

数控NC代码

O3001
M3S800
T0101
G0X100.Z0
#1=20.
#2=70.
#5=61.81
#3=10
#4=34
#9=0.3
#10=6
IF【#100EQ2】GOTO3
G00X【#2+#1】Z0.8M8
G01X-0.8F0.15
Z10.
X【#2+#1】F0.2
N1G00X【#2+#1-4】Z2.
G01Z0F#9
X【#2+#1】Z-2.
Z-35.
G02X【#5+#1】Z-47.83R#3
G03Z-76.17R#4
G02X【#2+#1】Z-89.R#3
G01W-6.
G00X【#2+#1+10】
Z2.
IF【#11EQ2】GOTO4
#1=#1-#10
IF【#1GE0】GOTO1
N3G00X200.Z150.
M01
T0101
M03S1000
#9=#9/2
#1=0
#11=2
#100=#11
GOTO1
N4G00X200.Z200.
M5
M9
M3S300
T0202
G00X0Z5.M8
G01Z-70.F0.1
G00Z50.
G00X200.
Z200.
T0303
M3S600
G00X30.Z0.
#1=30.
#2=20
#3=6.611
#4=8
#5=40
#6=1.
#10=28
G00X30.Z2
G01Z-40.F0.1
U-#6
G00Z2.
#20=#1+2*#1*TAN【#2/2】
#21=#20+2*SQRT【#4*#4-【#4-#3】*【#4-#3】】
#22=【#21-#20】/2
IF【#100EQ1】GOTO30
N10G00X【#21-#22】Z2.
G01U0Z0F0.1
G02X【#20-#22】Z-#3R#4
G01X#1Z-#5
u-#6
G00x#1Z2.
IF【#100EQ1】GOTO40
#22=#22-3
IF【#22GT0】GOTO10
N30
#22=0
#6=0
#100=1
IF【#6EQ0】GOTO10
N40G00X200.Z200.
M30

加工视窗

怎么不能发图呀???????
怎么发图片,一点那个图片按键就报错

网友A(2008-10-24):
要VIP才能发图片的

?

请问搂主, 这样的程序在那里编写? 我的意思是宏的编写界面是人机软件自带的还是需要另外软件编辑然后加载到人机里面的?

网友B:
一般而言,数控系统的宏程序属于数控厂商在系统中集成的用户高级应用功能,编写可以在数控系统的操作界面中在线编辑,也完全可以采用任何离线式编辑环境,比如pc机,只要保证语法正确,执行则必须加载到数控系统中,由数控系统解释执行,或者由数控系统编译后执行。

另数控系统的操作界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HMI,它本身救市数控系统的功能组成单元,并不存在单独的人机界面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