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离电流表三、四百米该怎么做

楼主(2008-06-29):
各位前辈,本人现在碰到一个电流表要在离互感器三、四百米里的地方显示,如果真接串联进去,损耗太大,电流表显示只有现场电流表的三分之一,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求助。急。。。急。。。急。。。

网友A:
楼主是用多大截面积的线?

楼主:
楼主是用多大截面积的线?

是用1.5MM2的

楼主:
想用电流变送器来做,不知可行不?

网友B:
电流变送器一样得拉线。

网友C:
电流显示不会是现场的1/3吧,串联电路中电流不会变的

网友D:
数字综保可以用通讯方式啊,比如MODBUS

网友A:
楼主用2.5MM2的试试,或再加一条1.5MM2的.

网友E:
能不能用电表的没冲输出

网友F:
有这种情况吗?我还是等一次听说。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呢?是电线电阻的原因吗?大家分析一下,国家这方面有没什么标准啊?

网友G:
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吧,把连线截面加大,可以减少阻抗,误差会小一点

网友H:
1.5mm2 400米长来回的引线电阻已经达到10欧姆,你这个电流互感器的额定负荷能有多大啊?这还不包括这么长的回路带来的感抗。加粗导线你能加到多大啊?10平方?50平方?还有互感器是不是也要随着加大啊?那得要加到多大啊?我觉得还是应该互感器信号就地处理,通过A/D处理器转换成数字量以后再485通讯的方式传输到控制室比较好。

网友I:
用电流变送器可以,变送器要装在互感器旁边,我们曾经向plc传电流信号,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把变送器安到了现场,解决了。

网友J:
变成4~20ma的电流再传输过去应该可以,或者A/D转换后采用485通信。

网友K:
二种处理方法;

1)加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远传;

2)选用二次电流为1A的互感器和电流表。。

网友L:
如果是:5的互感器的话,容量10VA的,我们要求10内可以引线.毕竟线是有电阻的,带不动那么大的负载.

换:1的互感器能传得远点,但如此远的只能用变送了!!

网友M:
有这种情况吗?我还是等一次听说

网友N:
用电流变送器是可以的。

网友H:
是否应该考虑一下现场环境?这么远的距离,用变送器就不怕受干扰吗?

网友O:
电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会产生高压的,,建议用EDA9033系列变送器或有同功能的变送器。

网友P:
用七段数显二极管,在用无线遥控开关

网友Q:
用电流变送器最好了!

网友R:
加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4~20ma远传,现场表头指示,

网友S:
这问题好解决,看预算了!

加PLC,变送器.要是不铺线,就加无限电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