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位器

楼主(2008-06-29):
各位请具体指点一下:西门子定位器如何手动校验?谢谢。

网友:
可以自动效验为何要手动效验?

手动效验用提供24V的信号源向定位器给出阀门位置,拨动反馈齿轮让阀门开到相应位置就行了.(定位器下方黄色的大拨轮)

如信号源给出12ma把阀门拨到50%就行.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