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超负荷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我单位用的是200KVA的变压器(E额定电流288.8A),车间负荷主要是挤塑机,挤塑机上分5个加热区,每个区的的功率都不小。车间总的有功负荷540A,无功补偿230A。由于加热区的温度要求高,加热区加热块是交替的间歇式的工作(很频繁),变压器有功电流表上指针总是不停的摆动(有约80A电流的幅度)。

如果长期这样使用,对变压器伤害大吗?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短期过载,是允许的,具体的过载%及过载时间,可查阅变压器的相关规定。

长期过载使用,变压器的绝缘性能易老化,会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B:
如果长期这样使用,对变压器伤害大,变压器的绝缘性能易老化,会缩短使用寿命。最好是增加变压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