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2N-4A/D模块问题

楼主(2008-06-29):
系统突然断电后,再上电,出现所有FX2N-4A/D模块转换数据不对,变成10000多,按照设置成4~20mA的输入信号,转换成数字量应该为0~1000。请教各位高手,什么原因造成,是模块故障还是通讯故障?查了模块的故障状态,没有显示硬件故障。

网友A:
0-4000 吧

网友B(2008-08-03):
电源冲击造成的,我也碰到过,小日本的东东,稳定性很差

网友C:
没遇到过,

感觉和突然断电没什么联系,

网友D:
查一下寄存器用法有没有用对,三菱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