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报F001

楼主(2008-06-29):
6RA70变频器一上电就报F001,复位也复位不了,查电源输出24V,正负15V,5V电压正常。

网友A:
590,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交流

楼主:
我现在打电话不方面能否你是一下

网友B:
检查电源板上的5U1,5W1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80V则5N1要悬空,如果是220v则5N1和5W1短接。

如果直接把380v三相电接入电源板就烧了。

也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C:
         在RUN状态下,电子板电源(端子5U1,5W1,5N1)的失败时间长于在P086设置的"再启动"时间,或电子电源工作在低电压(在一个"放电电容"上的电压测量电压失效时间)

       在 RUN 状态下进线接触器短开

       短暂电源失败

       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D:
换个电源板吧,应该的它有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