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开机就显示OC,就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6-29):
东元变频器开机就显示OC,就问是什么故障?我把输出到马达的线拆了后,重新开机还是如此,我没有说明书,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器坏了,好修了.

网友B:
引起过流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为,一,驱动有问题,二、模块有问题,三,主板有问题,四,荷尔器件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