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我厂有一套无功补偿装置,一个油断路器带一个电抗器,再引出三相电容器进行补偿,现在我们的油断路器坏了,能用一个真空接触器替代吗?我们是6KV的,在大设备没有开的情况下我们要将这套补偿不用,需要进行控制,现在我们正好有一台真空接触器,不知道可否替换?

网友A:
功率因素不是有控制器的吗?

网友B:
应该用真空接触器。在6KV电机在启动时不要投入电容,用电机二段运行(针对绕线转子电机频敏变阻器启动)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真空接触器,既在电机启动完时投入电容。

网友C:
这个不知道,需要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真空接触器。在6KV电机在启动时不要投入电容,用电机二段运行(针对绕线转子电机频敏变阻器启动)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真空接触器,既在电机启动完时投入电容。

同意。

网友E:
专业提供无功补偿器上的无线通信模块,无线模块快,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收发模块

提供RS485/RS232/TTL/USB等接口,距离300-4000米

http://www.sendbow.com 上海桑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50807785

楼主:
我的意思是单独投切电容能直接用真空接触器吗?

网友F:
经验法:功率*8.2=C(单位UF)

网友G:
都是开关么,怎么不能,小于电机容量的20%可以开机前投入电容运行,

网友H:
看接触器具备投切电容器的能力不?专门有投切电容器组的试验。有的接触器没有做这项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