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U系列PLC65150,在与上位机连接时,通讯出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6-29):
昆腾U系列PLC65150,在与上位机连接时,上位机能ping通CPU,但是连接的时候就是连接不上,能检查到的配置都检查了,还是不能通讯,求高手指教!急!急!急!

网友A:
选择扩展通讯,如果不行你可以把程序发给我,我帮你改好再发给你   ASDF56781@SOHU.COM

楼主:
你好,我选的就是TCPIP EXTENDED,但还是不行,能ping通,就是无法连接,还有别的需要设置的吗?非常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你PING 的是CPU 的IP地址,还是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啊???应该PING的是CPU的地址

网友C:
在TOPIP的设置的地方有个选择条要选择与你plc相适应的通信、

网友A:
朋友:如果你没加网络模块(140 NOE77100),选择(65150)扩展通讯,TCPIP 10/100扩展连接,QQ:610927881

haha!◎#

网友:
应该还是网络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看一下你的cpu的版本是不是v2.5的呀

网友D(2008-07-29):
选择扩展连接设置好通信后需对配置中的CPU通信接口选择为配置的通信网络,进行程序的重新分析和生成无错误.第一次连接140CPU65150选择用USB口连接并下装程序,以后就可以用以太网连接了.因低的CPU固件版本不支持改变IP地址,可以PING通,但不能连接上.

网友E:
我的联系QQ:834279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