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流水线系统
关于590直流调速器上电报警

楼主(2008-06-2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一台正驱动直流电机的590直流调速器在运行中报警0XF03,电机冒烟,绝缘破坏。该报警是什么意思,能否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报警0XF03没遇见过,说明书上指(没有编码。更换电源板或组件)

网友B:
我想应该是电压过高,电机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