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3MV变频器与PLC 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08-06-29):
用CIF11与变频器3G3MV通信程序怎么写啊?通信设定是知道的,但不知道怎么个原理?高手们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请问你通讯控制几个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是很多,可以选择使用OMRON的功能块通讯,通讯程序简单易懂,直接调用功能快就可以

楼主:
你有没有案例传给我看看啊!我的邮箱:pyjd505@126.com谢谢啦

网友A:
我有一个我做过的例子,附件中给你带了说明文档,你看看,配合软件里的功能块的英文帮助,应该就可以理解,挺容易理解的,有什么不明白的,加我QQ,84516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