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KVA的变压器配多大容量的电容补偿柜

楼主(2008-06-29):
各位朋友,请帮忙指点一下,400KVA的变压器配多大容量的电容补偿柜

网友A:
120-160KVAR..如果有大功率电热负载等高功率因素负载,可以适当取小点。。

楼主:
谢谢指导。谢谢平和老师的指导。

网友B:
一般感性负荷按160千乏配是不够的。要在200千乏以上的!

网友C:
具体要看什么的负载,~~~

网友D:
小电机功率因素低,大电机功率因素高。

网友E:
400KVA的变压器配多大容量的电容补偿柜,功率因数0.86时,200Kvar;

网友F(2009-04-18):
400KVA变压器一般根据力率的大小来确定。例如感性负荷时功率因数为0。75。要提高0。90 的要求时。电容器的容量大一些。电阻性负荷时配电容器的容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