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泰克1711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大家好,我有一个1711的屏,但是连到电脑上时显示通信超时,用的是3.0版本的软件,请问大家,怎么弄才好呢,我的QQ是93228117

网友A:
在人机上选择了下载端口没有?

楼主:
选择了的,在人机上我用的是二十五针的那个口

网友A:
二十五针的那个是COM2吧,把SW7把到ON,进入系统目录,设定上下载端口为COM2.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再试一下

网友B:
通讯端口及对应的电缆正确,后面的DIP设置正确的话,如果屏是好的,可以联上,但有密码的话不知道密码是不能读出的;

网友B:
DIP正确的话,开机进入到系统画面,选择上载程序;

楼主:
请问楼上后面的DIP要拔哪几个呢,谢谢了

网友C:
只要6拨到OFF,其他全ON,上电就可以进入系统画面了,把上载下载端口设置成COM2就可以了

网友D:
最主要是7为ON 6是关于管理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