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控制,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29):
现有一继电器控制电路,有个故障输出点连接一个故障继电器线圈,其常闭触点与主电源合闸接触器线圈串联,当系统出现过电压故障时,该故障继电器线圈合,常闭触点分,断开主电源,但是当电压降下来时,故障位自动复位,使得故障继电器线圈分,于是又合上了主电源,之后可想而知,出现一合一分的现象。其控制电路板部分无法修改,要通过硬件来优化,请问有人知道该怎么改吗?

网友A:
你要怎么优化,你想怎么控制

网友B:
在此电路之前接一个接触器来通断总电源再单独接一个启动按钮,停止按钮就用故障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控制,这样当故障继电器动作就能切断总的电源。

楼主:
当然是优化它“一分一合”的现象,我想让主电源分后不再自动合上,最好不要手动,要让它自动不再合上。

网友C:
把故障信号由电源前端引入,使有故障时自锁,当故障排除后,再手动复位

网友D:
光靠继电器无法准确控制过电压,你所谓的过电压是过多少?

网友E:
支持 4楼!!!1!!!!

网友F:
主要在你的过压保护电路,过压故障排除能自动复位。

网友G:
控制电路的电源应接在断路器前端

网友H:
自己可以做个互锁的保护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