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HART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29):
我公司有一部分仪表是带HART通讯协议的变送器,该部分仪表的调整校正需要用手操器才能完成,由于我们部门没有,过往一直都是借用的,现时间长了显得有些不方便,而因为手操器比较贵,公司里又不想买。现我手头上有一笔记本,我想通过购买一个USB-HART接口适配器与现场组个简单的通讯平台,问题是电脑要装相应的HART通讯软件,我们的变送器是四川横河川仪产品,想问问大家手头上有没该仪表的通讯资料或下载地址。谢谢!            Q750717006   MSN sonjh@msn.cn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datum&CompanyID=1-9D98-15C5FF13DCAF&Id=2008041111301000003

ViT 公司制造的 USB HART modem, 型号HART-USB-001, 是一个具有操作亲和力的通讯装置, 可以让使用者很简单的将任何 HART 装置连接到手提电脑或个人计算机. 它完全符合 HART 基金会所订定的标准并且与各个不同厂家所生产的 HART 产品兼容. 特征 • 是个理想的通讯接口装置可以让您的计算机连接上 HART 网络 • 轻巧及耐用型的设计 • 与各个不同厂家生产的 HART 产品皆能兼容 • 完全与 HART COMDTM / FDT 的软件兼容 • 不需要外部电源供给, 使用计算机上的 USB 接口供电 • 绝缘电压达 1500V DC (在现场仪表与 USB 适配器接脚间) • 使用方便, 附有 6 呎长的电线末端有附勾夹的接线端子, 可以很简易的接上 HART 网线 • 对现场网络的漏电电流超低 (在35V dc电压下, 最高10 uA) • 标准的 USB 型式A 接口 技术资料 电气规格: 电源供给: 直接由计算机 USB 接口给电, 不须外部电源供给. 供给电流: 透过计算机 USB 接口供给 5V @ 30 mA 电源计算机连接: 与IBM-PC 兼容的 USB 型式 A 接口 HART 连接方式: 两只小型付勾夹测试用端子输出信号位阶: 符合HART 0.5 +/- 0.1 Vpp 梯形波 @ 1200/2200 Hz 绝缘认证: 绝缘电压 1.5kVDC (在计算机和连接仪表之间) 操作温度: 0 C to 55 C. 需求软件: 操作系统: Windows 98 SE/2000/XP 外观尺寸外壳: 16 x 83 x 45 mm 耐冲击工业用硬质塑料外壳 .

刚从共控网里搜到,请你联系后让大家分享成果

网友A:
我下载后无法使用

请楼主购买后,谈谈感想

楼主:
谢谢楼上阿敏敏朋友

楼主:
HART手操器有这么便宜吗,什么品牌厂家的,能对多少厂家的变送器。据我所知HART275若干年前要两三万块,现在大概也要一万多吧,HART375就更贵了

网友B:
275停产了,375看你渠道和配置,从2万出头到4万都有。

笔记本和HART通讯就买块HART猫了,转485/232的,MTL/MOORE/ROSEMOUNT都有,一般性的产品在5千左右。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还不如买个笔记本电脑呢,再买个猫就好了,很简单实用

网友D(2008-07-29):
HART MODEM  QQ:516958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