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omaster440变频器主板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08-06-29):
大家好,我手上有台Micomaster440 30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F0022,而且无法复位。主板参数里根本没有P970这项。我找了一台Micomaster440 3.7KW的主板换上后故障消失,不知道这两种功率的主板可以不可以互换,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互换,改P200=P201,然后初始化

网友B:
改P200=P201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是不可以的!

网友A:
各功率的功率码,必须改 13522320288

楼主:
没找到P200这个选项,但是找到了r0200.里面是个各种订货号的表,是不是把里面的型号改成要用的那个板子的订货号再初始化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A:
p0003=3,

r201=r200,

p0010=30   p0970=1

楼主:
已经顺利解决了。而且也明白楼上兄弟的说的意思。虽然不是软件的事,但是从楼上兄弟身上学到了知识,还是再次感谢! 这台机器报F0022是驱动方面的事。很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