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伺服系统作对象跟踪

楼主(2008-06-30):
请教各位了!

对象运动直接作用在两个相同量程的传感器上,类似跷跷板,一个输出增大,另外一个输出就减小,但是平均值不为0。

请教:如何根据这两个传感器,控制伺服系统,调整对象的位置,使两个传感器输出相同?

类似风向指示标,根据风向的变化,调整指示标指向风吹来的方向。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谢谢了!

网友A:
没明白~最好有参考实物和示意图

网友B:
大家都被你说晕了快。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电机信号,如果把此信号作为伺服电机速度控制的输入,是不是可以完成你的描述呢?

是个建议和想法

网友B:
或是把传感器的数字信号反馈给你的上位机,在程序中建立数学关系,从而对应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C: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形式的信号?原则上,信号哪边强,电机就往哪边挪一点就是了.

网友D:
晕,没有看清楚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