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内线号标法?

楼主(2008-06-30):
       大家好,我做电气的,在几年的工作中,我发现有些厂家线号是头尾一致(为同一线号),这种标法后期维护查线较烦,也有厂家头尾一不致(比如说A另一头B,A头标志为B头的电气元件及其的输入/输出点号,B头标志为A头的电气元件及其的输入/输出点号),这种方法线号有时会较长,但后期查线号较简单,我看到一头就可知道另一头接到那里。我想请问大家,关于线号标法有无相关规定其规则?有的话出处?希望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小弟在此期待!

网友A:
我一般是标线号-目的器件引脚号,如1-HL1/1,10-KM1/2等等。

网友B:
不管如何,只要线号是正确的即可

网友:
标线号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是看图纸。。。。

网友C:
同一根线的两头 线号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D:
一般是线号 加目的器件的引脚号

网友E:
我觉得第二中比较好.

网友F:
许多设备上用第一种,电力配电柜内用第二种。

网友G:
需要有统一的编号,这样在检查时方便

网友H:
国家有统一的标准的,不是随便自己编的,根据工程来确定电缆的标号。

网友I:
不管如何标号,只要现场实物和图纸可以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并无明文规定, 线号只是作为辅助用的,方便查找。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管如何标号,只要现场实物和图纸可以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可能是习惯的问题吧,个人觉得第二种标线方法比较好.

网友L:
同一根线的两头 线号应该要一样的,

网友M:
同一根线的两头 线号应该要一样的

网友N:
我见过大部分是头尾一致的,但电力到中好象要标明来自哪终止在哪

网友O:
在配电盘中我感觉还是“同一根线的两头 线号应该一样”好些,如果再加上“线号—目的器件号”则更好

网友P:
我常看不懂图,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Q:
加些器件表示就好!!!!

网友P:
在配电盘中我感觉还是“同一根线的两头 线号应该一样”好些,如果再加上“线号—目的器件号”则更好

-------------------------------------------------------------------------------------------------------------------------------

AGREE!

网友R:
我这是这样 线号-本设备代号-目的设备点号。

楼主:
21楼,你这种标法是不错但你的线号管要多长?

楼主:
大家讨论了半天,是否有人知道可有相关标准规定,其出处?拿来点相关资料做说明。

网友S:
我这得进口设备(欧洲)的都没标线号。但他配的图纸非常详细。出故障时根本不用查每根线,只要对着图纸就知道哪根线到哪个开关或用电器的哪个点。个人认为也方便。

网友T:
以下是日本产Carrier热泵空调电路图的一部分,与楼上说的基本相似,无线号,但图中标明了每根线的去向,到哪开关、到哪继电器,检修时非常方便。

网友U:
二次图纸都是一根线AB头标注,呵德国标准

网友V:
偶喜欢从属两端标注法,有问题时好检查.

网友W:
引用 楼主:
21楼,你这种标法是不错但你的线号管要多长?

这是要用标识牌的

一般用于线缆

网友X:
我搞过检修和安装也一样遇到过。在校线时其实有图对照也是很容易对照出来了,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目的设备—点号”的标法

这样在校线时就比较轻松许多。

网友Y:
我觉得5楼说得不错,应该是这样的(一般是线号 加目的器件的引脚号 )比较好,一看就明白

网友Z:
电源开始101,然后过一个点就增加2个数字,第二个是103,105,依次类推,线圈的最右边从102开始,然后104,106

网友AA:
国标电力拖动中有明确的规定,楼上的说法是“以线圈为中心,线圈左侧的标奇数,右侧标偶数。

网友AB:
其实同一根线,两头线号一致这样更好,一目了然啊,看到一样的线号就知道是一根线,要么是从一根线上并过去的。

不过最好是看清图纸,因为很多公司为了便于自己安装布线,没有按照标准连线。所以看图很重要。

网友AC:
在配电盘中还是“同一根线的两头 线号应该一样”好些,如果再加上“线号—目的器件号”则更好

网友AD:
同一根线,两头线号一致这样更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