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取出地址寄存器的值啊!

楼主(2008-06-30):
比如:我想把AR1的地址数据转移到MD10中,

各位有办法取出来吗?

如何操作。。。。。。。。。

楼主:
1楼,

如果这样能取出来我就不问了!

网友A:
请问一下,AR1是什么地址?

网友B:
TAR1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要求呢?

网友C:
Tar1 MD10

网友D:
AR1的值取不出来,AR1是地址如果要用指针可以这样做

L P#20.0

LAR1 把20赋值给AR1

L MW[AR1,P0.0]  把mw20的值搬移到mw10

T MW10

楼主:
5、6楼的方法让我解决了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