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电气安装常识

楼主(2008-06-30):
室内电气安装常识

 (1)在可燃结构的天花顶棚内,不允许装设电容器、电气开关以及其他易燃易爆的用电器具。如在天花顶棚内装设镇流器时,应设金属箱装置。铁箱底与天花板净距应不小于50mm,且应用石棉垫隔热,铁箱与可燃构架净距应不小于100mm,铁箱应与电气管路连成整体。

 (2)在天花顶棚内布线时,应在顶棚外设置电源开关,以便必要时切断顶棚内所有电气线路的电源。

 (3)金属线管适用范围——除对金属管有严重腐蚀者外,其他室内、外场所均可采用金属管布线。

(4)潮湿场所以及埋地的金属管布线,线管应采用镀锌水管或煤气钢管,管壁厚度不应小于0.5mm。

 (5)用金属管保护的交流线路,应将同一回路的各相导线穿在同一管内。

 (6)管子所有连接点(包括接线盒、拉线盒、灯头盒、开关盒等)均应加跨接导线与管路焊接牢固,使管路成一电气整体。其两端问的电阻不应大于贝。跨接导线镀锌铁线的最小截面应不小于6mm2。

(7)金属管配线,其固定点间的距离一般不应大于以下尺才; d13-20mm管径的管路,其间距为1m。 d25-32mm管径的管路,其间距为1.5m。 d40-50mm管径的管路,其间距为2m。

(8)难燃管适用范围:适用于室内场所,对有酸碱腐蚀及潮湿场所尤其适用。

 (9)难燃管(槽)配线中的接线盒、拉线盒、开关盒等,应采用难燃塑料盒,不得采用金属盒代替。

(10)管子布线的导线,可采用塑料线或穿管专用的胶麻线等绝缘导线。

 (11)穿管的导线总截面(包括外皮)应不超过管内截面的40%。

 (12)同类照、明的几个回路,可以穿于同一管内,但管内导线总数不应多于8根(必须满足第11项的条件)。

 (13)管内不允许有导线接头,所有导线接头应装设接线盒连接。

 (14)为保证钢管配线和难燃管配线的穿线方便,下列情况应装拉线盒或放大管径: 1)管子全长超过30m且无弯曲或有一个弯曲时。 2)管子全长超过20m且有两个弯曲时。 3)管子全长超过12m且有三个弯曲时。

(15)敷设难燃型可挠管,超过下列长度时,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或放大管径: 1)管子全长超过20m,无弯曲时。 2)管子全长超过14m,只有一个弯曲时。 3)管子全长超过8m,有二个弯曲时。 4)管子全长超过5m,有三个弯曲时。

 (16)金属管、难燃管配线的弯曲半径,明敷时不得小于管子直径的6倍。暗敷时不得小于管子直径的10倍。

 (17)管路通过伸缩缝或沉降缝时,应加补偿装置。

 (18)电气管路与水管接近或交叉敷设时,电气管路一般应敷设在热水管下面,相互间的净距不应小于0.2m。

 (19)难燃型可挠管的连接及入接线盒均应采用专用接头连接。可挠管不允许在高层建筑中作竖向电源引线配管。

 (20)屋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包括电灯、风扇、插座等),每一分路一般不超过25具,总容量不超过3000w。

 (21)每一单相回路的负荷电流一般应不超过15A,并宜采用双极胶壳开关或自动开关控制和保护。

 (22)照明开关应采用拉绳开关或墙边开关,不得采用灯头开关(符合安全要求的台灯除外)拉绳开关距地面高度为2—3m,墙边开关距地面高度一般为1.3-1.5m。

 (23)插座容量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一个电具,并应有熔断器保护。1kW及以上的用电设备,其插座前应加装闸刀开关控制。

 (24)插座安装高度一般为1.3-1.5m,如小于1.3m,导线直敷时应加防护板(管),但任何情况下,插座与地面距离不得小于0.15m。

(25)交流电气用具、管线的接地装置,首先应利用与大地有可靠连接的,没有燃烧及爆炸危险的各种金属结构管道和设备作为自然接地体(如给排水管、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基础)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欧姆。

(26)人工接地体,水平敷设的可采用圆钢、扁钢,垂直敷设的可采用角钢、钢管和圆钢等。一般接地体最小规格:圆钢直径大于8mm,扁钢截面大于48mm2,其厚度大于4mm,角钢厚度大于4mm,钢管壁厚大于3.5mm,所有接地体均满足接地电阻的要求。

 (27)禁止使用金属软管、保温管的金属网和低压照明网路导线外表的铝皮作接地线。

 (28)电表的安装高度应方便装拆和抄表,并应考虑安全。表箱底部对地面的垂直距离一般为1.7-1.9m。

网友A:
学习了!好象很多电工都没做到。

网友B(2008-08-28):
就是啊    有写就是乱安的   通电就性了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