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可见光侦查系统

楼主(2008-06-30):
坦克可见光侦查系统
1. 项目背景
在坦克的顶部,安装一个距离地面3米左右的旋转台,在旋转台上安装一台高速相机,相机对距离坦克2~3公里处的目标进行侦测。
旋转台高速旋转,高速相机实时成像,要求能对目标范围内的物体清晰成像,并在360度范围内不能有检测盲点。

2. 技术指标要求
 检测范围距离相机为2~3公里
 在目标区域内的检测精度要达到0.2米的精度
 高速旋转台以每秒16~24周的速度旋转

3. 技术难点
由于观测台距离地面的距离不大,而观测距离又比较远,所以在选取镜头及成像分析的时候,需要更好地计算才能满足设计要求。
高速旋转台以16~24周的速度旋转,为了保证在整个一周的旋转中,不出现检测区域的遗漏,需要高速相机拍摄,同时要分析目标的成像特性,合理选取目标的成像区域,提高整个系统的拍摄速度。

4. 系统解决方案
根据需求,如果我们要拍摄2km处的物体,在保证精度为0.2米的要求下,如果我们选分辨率为1024*1024的相机,则视场大小为0.2*1024≈200米。根据成像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相机的焦距为108mm,如图:

图1 成像示意图
其中D=2000米,V=200米,f=108mm,v是相机的像面尺寸,v=10.85mm,r是视场角,其大小为r=2*arctan(v/f)=5.7513度。以该视场角扫描一周(360度),则至少需要扫描360/5.7513≈63幅图。如果要达到每秒扫描16~24周,则图像的拍摄速度将达到63*24=1512帧每秒。
在该视场角下,在距离旋转台很近的地方都可以成像,如图的光路图所示:

图2 实际成像光路示意图
所以物体的成像距离不能单单依据成像公式来计算,我们还要计算镜头的系统的景深,看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清晰成像。
根据景深计算,我们在保证最低模糊度(0.001mm,即1um,单个像元的大小为10.9um,所以模糊度都不超过1个像素)的情况下,物距为2km,焦距为108mm时,景深图如下:

Focus at the subject distance, 2000 m

1030.5 m

1609.7 m 2640.2 m
图3 景深示意图
所以从1.6km到2.6公里都可以清晰成像。
镜头视场角与地面的交接处为60m,我们假设监测1.6km到2.6km范围内的tank。如图所示,我们假设光轴与地面平行(不是水平面),如图:

图4 景深范围内的成像分析
视场角为5.75度,则在1.6公里处的D1=1.6*tan(r/2)*2*1000=160m,假设我们要拍摄的tank高度为10m(有可能在土坡上),根据成像,则我们可以取视场的1/16;在2.6km处,D2=2.6*tan(r/2)*2*1000=260m,则我们可以取视场的1/26。
另外,我们只是选取了ROI的大小,在选取ROI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其位置。我们知道,物体成像是倒立的,从地面到光轴部分的成像在像面的中心上部,在光轴上部的区域成像在像面中心的下部。在1.6公里处,分辨率为160m/1024=0.156m,则光轴下部坦克部分的成像在像面中心上部,像元个数为3/0.156=20个。在光轴上部的区域,长度为10-3=7米,则成像在像面中心下部,像元个数为7/0.156=45个,则ROI的位置可以这么取,左上角坐标(x,y)为(0,492),ROI的宽度为1024,高度为20+45=65。如图所示:

图5 1.6km处的ROI选择
同样,可以知道在2.6km处,ROI的选取如图所示:

图6 2.6km处的ROI选择
所以选取在1.6km处的ROI,就可以满足整个视场的要求了。
再来计算一下速度,如果我们选Photonfocus的MV-D1024E-160-CL相机,其分辨率为1024*1024,在满幅下的拍摄速度可达150帧/秒。若按照我们的ROI选择,则可以达到2000多帧每秒,满足系统要求的每秒1512帧的拍摄速度。
综上所述,我们推荐如下解决方案:

型号 推荐理由
相机 瑞士Photonfocus的
MV-D1024E-160-CL-12  采用Linlog技术,能解决煤粉爆炸过程中相机曝光时间设置的问题
 灵活的ROI设置,可以只输出爆炸点周围的图像,极大提高拍摄速度
采集卡 德国Silicon Software的
ME IV FPGA图像采集卡  全FPGA设计,PCI-E接口,拥有完美的性能
 与Photonfocus相机配合,可高速传输ROI图像,达到每秒8000帧的速度
ROI设置  大小:65*1024
 位置:(0,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