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300 CPU318-2DP故障

楼主(2008-06-30):
公司的一台设备使用的是西门子的S7-300,CPU318-2DP,由于其他原因将总电源断电,重新上电后CPU318-2DP上的SF、BATF、DC5V、FRCE、RUN、STOP、BASF1、BASF2灯全亮,电脑与PLC无法通讯,过了一段时间后,只有DC5V、RUN灯亮,但是程序已经没有,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两次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又出现了一次,机械人员焊接油管将设备断电上电后又是相同的现象!

楼主:
还有就是PLC的电池量电压3.6V,没有新电池没换!

网友A: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如果电池电量足的话,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B:
电池可能没电了吧,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C:
半年以前碰到过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cpu318-2DP,所有指示灯亮,所有DP口通讯断,开关电源后,灯灭,MPI口在线,发现程序已掉,重新下载后恢复正常至今,电池没问题.

网友D:
西门子也这么差,现在的东西怎么都这样子呢?如果没有程序的话那不是玩完了,特别是我们这种搞维修的厂家没有给我们程序,肯定会误生产的。

网友C:
我也是做维修的,西门子的(s5,s7)不明原因掉程序就碰到过这一次,而且是很新的德国机器,应该是偶然现象吧.

网友E:
西门子s7-300即使断电很长时间也不会把程序丢了,建议你更换一下内部电池,并且检查一下卡接口

楼主:
电池没问题,电脑与PLC已经连不上机了,没办法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