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锯床问题

楼主(2008-06-30):
锯床是单相电机1.5KW,顺逆开关是lap-15/2,现在这个开关总烧,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事情,是不是开关选的小了,谢谢

网友A:
        先用钳行表

                                     量一哈电流是几大在看撒!~

网友B:
换一个大的试一试就知道啦!!实践出真知!!!!

网友C:
烧触点是开关小,烧接线端子是接触不好

楼主:
单相电机怎么钳啊,不会让我把线扒开钳吧

网友D:
换一个大一点的开关吧。

网友E:
单相的怎么不能钳。

网友F:
開關小了,換電流大一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