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F0002报警

楼主(2008-06-30):
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这段时间常出现F0002报警,怎么办?

网友A:
F0002是什么故障,我没书,说出来也许可以帮你。

网友A:
既然是过压你就应该看看是不是真的过压。检测一下。还有你的故障报警是在正常运行时出现的还是在停车过程中出现的?是同一台变频吗?是偶尔出现还是开启就出现或者是出现无法复位,在或者是主回路送电就出现?这些对分析原因都很重要的。如果你的电压真的有高,那就不用考虑变频的问题了,不高的话你看看电压检测部分。主回路送电就出现也是看电压检测部分,无法复位的话检查一下一次开关电源。这些是正常情况下可能出现故障的地方,停车过程中出现的故障你设置减速时间长点看看。其他的也没什么。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用万用表量一下个点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正常运行中.还是在一个频率运行的时候还是在降速或者升速的时候报警?

网友C:
如果是在降速或者升速的时候报警,跟加减速时间有很大关系。加速越快,需要的额外能源越多(在这里就表现为可能的过流)。减速越快,就需要能够更快地消耗掉这些动能(在这里就表现为可能的过压)。

网友A:
提问题时尽量把症状说清楚,我们分析起来比较好分析。不然会误导你的,

网友D:
变频器过压有以下原因:

1.电网电压不稳定

2.变频器减速时间过快

3.机械故障使电机瞬间堵转,使变频器电压突变

网友E:
检查P200和P201的参数是否相同。触发板有没有换过,如果换了要刷功率的否则就会开机报F002.如果是硬件损坏则很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F:
大家说了这么多,也不出来嘘一声,,以后谁愿意帮你?

网友G(2008-10-26):
量一下P。和N的直流电压到底多少V在说!

网友H:
那位有西门子M440,5.5KW变频器底板上的24C02的数据,现在开机显示A0503,F004,查看R0026里面电压为0伏,调换过上面的主控板没有问题,现在确定是底板的问题.了!

网友I:
主电容容量减小,也会过压

网友F:
西门子M440,5.5KW变频器底板上的24C02的数据,,,我有,

网友H:
变频之子你好,能不发给我呀,我们可以交换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J: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电路板查询:WWW.BPQP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