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PKS R210里面ACE控制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6-30):
PKS R210里面ACE控制器是做什么用的?
server与client软件是否要分开购买?

网友A:
好像是分配CPU负荷所选的控制环境!

网友B:
ACE (Applica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CE 通过服务器可与TPS和其他第三方设备通讯,ACE 也可以直接与其它ACE节点、OPC 服务器、C300s 和现场总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