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输出电压高

楼主(2008-06-30):
  机器通电10HZ运行,电压175V;30HZ,电压400,50HZ既然700V,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变频器正常吗?

网友A:
台达的机器测起来就这样!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下,这个到底有没问题呀!

网友B:
你使用什么表测的? 用普通的数字表测就这样,甚至还高,有些甚至测不出来

网友B:
如果有示波表能看波形最好,可以用数字表单表笔测一下只要看三相平衡,就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