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节电器真的不能节电吗?

楼主(2008-06-30):
  (顶)   空调节电器真的不能节电吗?
秦岭
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网上热议关于空调节电器能否节电的问题 ,真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
空调节电器真的不能节电吗?我们先看看市场上几种空调节电器,厂家关于原理的介绍。
节电原理一:该节电器是通过优化压缩机的运行曲线,充分利用制冷设备剩余的冷量来提高制冷效率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约下限温度电能:
由压缩机的运行曲线可知,压缩机运行在接近下限温度时,整机温度升高,电流增大,消耗的能量增加,而制冷温度不再下降或下降很少,这时节电器的输出信号控制其停机,节约了这部分能源,同时,使压缩机系统全部冷却。
2 、压缩机停止运转后,系统内还有剩余冷气,这时,室内的风扇一直在工作,所以吹出来的还是冷气,当系统内剩余冷气用完时,节电器的输出信号对控制压缩机启动工作,如此循环,就达到节电的作用。
3 、避免压缩机频繁起动
压缩机的启停是靠温度器控制的,制热时高于目标温度停,低于目标温度开,制冷时高于目标温度开,低于目标温度停,实际观测是几分钟一个来回,属于频繁启动,既产生大的冲击电流,又能消耗电能,而节电器的工作周期是几十分钟一个来回,避免了大电流对压缩机造成的频繁冲击,延长了压缩机的寿命。
节电原理二、家用空调机和商用空调机(中央空调)都可直接使用本节电器。在无需连接空调机的任何线路也能实现压缩机运行状态的自动调节。使得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改变,在不影响温度、不影响舒适度的前提下,都能实现空调机的节电运行。如果本控制器出现故障,也不影响空调机的正常运行。
节电原理三、利用安装在空调热交换器外侧的小型雾化冷却器将空调冷凝水或外接水雾化,喷洒在热交换器的翅片表面。使高温的热交换翅片上的水雾迅速蒸发,带走大量热量,从而降低翅片温度,即使空调器由单一的风冷变成风冷和水雾化冷却的混合式冷却,大大提高了热交换率。从而降低冷凝器的冷凝温度和冷凝压力,减少压缩机的高低压差,降低压缩机由于高温保护造成的跳机频繁或启动困难的现象,不仅增加了压缩机使用寿命,而且对空调器有显著的节能效果,制冷量增加,输入功率减少。从而有效降低空调压缩机的负载,减少用电量,提高空调制冷能效。
以上三种说法就是目前市场上小匹量空调节电器的节电原理,笔者比较认同第三种原理,为什么呢,我们一一分析:
第一种原理説,主要是优化压缩机运行曲线,推迟、缩短压缩机工作时间。能不能节电?原理上可以,但是厂家既无图表说明又无量化指标(具体的数据),到底多大的空调在怎样的工作环境?产生怎样的节电效果?给人感觉只是炒作概念。
第二种原理说,“无需连接空调机的任何线路也能实现压缩机运行状态的自动调节。使得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改变,在不影响温度、不影响舒适度的前提下,都能实现空调机的节电运行。如果本控制器出现故障,也不影响空调机的正常运行。”笔者看来只要多少有点用电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是无稽之谈,没必要多费口舌。
第三种原理说,笔者比较认同,理由如下:我们先看看空调原理图,

制冷系统由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节流装置)、蒸发器组成,用管道将它们连接成一个密封系统。制冷剂液体在蒸发器内以低温与被冷却对象发生热交换,吸收被冷却对象的热量并气化,产生的低压蒸汽被压缩机吸入,经压缩后以高压排出。压缩机排出的高压气态制冷剂进冷凝器,被常温的冷却水或空气冷却,凝结成高压液体。高压液体流经膨胀阀时节流,变成低压低温的气液两相混合物,进入蒸发器,其中的液态制冷剂在蒸发器中蒸发制冷,产生的低压蒸汽再次被压缩机吸入。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家用空调的室外机的冷凝器通常采用的冷却方式是强制风冷,第三种节电原理就是变强制风冷方式为(风冷+水冷)混合式冷却,使热交换效率大大提高,压缩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制冷量大幅更高,也就缩短了压缩机的工作时间,节约了电能,
这里有2个案例说明其节能效果,上海社科院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在相同的环境下测得一个20匹的空调机组在没安装水雾化空调节电器每小时耗电16度,安装雾化节电装置后,每小时耗电为12.8度,每小时可节省3.2度电。以机组每天工作24小时,每月工作30天计算。则每月可节能2304度电。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岐介绍,他们通过把空调室内机的冷凝水回淋到空调室外机的散热翅片管上,研制出了一种空调节电器,安装这种节电器的空调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能效比,而且没有冷凝水外滴。李歧解释说,他们就是利用室内机吸热翅片管上的冷凝水来达到节电的目的,冷凝水越多,回淋到室外机散热翅片管上的水越多,水在室外机散热翅片管上汽化时带走的热量就越多,室外机散热效率就越高。他们进行了一个实验,将空调节电器安装在1匹的空调上,在室内温度24℃、相对湿度60%时,空调室内机出口温度为17℃,冷凝水量为2.5公斤/小时;使用空调节电器后,空调室内机出口温度为15.5℃,冷凝水量为3.1公斤/小时。也就是说,使用节电器后,该空调的制冷量提高了2136千焦/小时,即制冷量相当于提高了593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家可以明白的看到水雾化空调节电器节电效果显著,在目前我国电荒日益严峻的大环境下值得大力推广使用。
目前市场上节电效果较好,运行比较稳定,销量较大的水雾化空调节电器 主要有珠海艾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艾能星空调节电器(www.enenr.cn)等。

网友A:
1、“通过把空调室内机的冷凝水回淋到空调室外机的散热翅片管上,水在室外机散热翅片管上汽化时带走的热量就越多,室外机散热效率就越高。”这句话是正确的!

2、只要对“空调室外机的散热翅片”能够降温的任何方法,都有利提高空调的效率;

网友B(2009-02-21):
我同意第三种说法。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