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440变频一运行就报F0022

楼主(2008-06-30):
CPU板24C32数据重写过,原先一上电就报,现在一运行就报。I/O板也换过。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望高手解答。

楼主:
OK,自己研究明白了,驱动的事,误报。

网友A(2008-09-11):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B:
说来听听是怎么回事,我也碰到了,一运行就报,很快就没有了,也就是半秒不到

网友C:
负载电机太小

网友D:
F022与负载没有一点关系,是驱动部分的故障

网友D:
还有就是主板的接触不好,也要报F022,但能恢复

楼主:
驱动部分电阻变值。我是这么解决的,还有就是CPU板接触不良。

网友E(2008-11-05):
主要还是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F: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