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F"的报警意义

楼主(2008-06-30):
请问西门子远程I/O卡(型号为ET200)上的"BF"LED灯报警闪烁,究竟是指电池出错?还是指总线通讯方面

有问题呢?说明一下,本DP网络的一类主设备PLC CPU是315-2DP,此PLC上也有一个"BF"LED灯,请问此处的"BF"与

从站(ET200)卡上的"BF"有何不同?谢谢指教!

网友A:
BF----------------- Bus Fault   总线故障,所有的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BF均指Bus Fault

以上!

楼主: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B: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我还认为是综合报警那。

网友C:
电池故障指示为BATF

网友D:
电池故障指示为BATF

BF总线故障

网友E:
BUS FAULT-连接profibus电缆的时候,接的不好,屏蔽层的细丝没弄干净,导致红绿线短接都有可能导致总线错误!最好用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