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位变送器怎么样接两块数显表?

楼主(2008-06-30):
我现在想把一个液位计的信号分别在两个地方显示,怎么办?如果不加配电器或隔离器,直接接可以不,怎么接呀?如果加器件,是加隔离器还是配电器?我的变送器是2线制的.谢谢各位高手给指教!!!

网友A:
单显表直接串联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

显示表的压降不要影响到液位变送器的供电。

假如每个显示表的阻抗是250欧姆,2个就是500欧姆。在液位计最大输出电流20mA时,显示表压降为10VDC,液位变送器的供电为24-10=14VDC。

看看变送器的最低工作电压是不是低于这个数,低于14VDC就合适。一般液位计的最低工作电压为9~13VDC。

www.roseate.cn

网友B:
加一进二出的配电器,或不加配电器第一块显示表带4-20MA变送输出功能。

网友C:
加250欧姆电阻把4-20ma变成1-5 v,两数显表设置成电压输入。

网友D:
加有源隔离器比较好,两线4-20mA--->4-20mA

网友E:
把两个表串联使用就可以

网友F:
加250欧姆电阻把4-20ma变成1-5 v,两数显表设置成电压输入

网友G:
如果象大家上面说的那样做会不会影响精度啊,我觉得选用一个带变送输出功能的仪表比较好。

网友H:
不赞成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这样会增加干扰,若是恒流源输出可以并连;也可加有源隔离器一进二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象大家上面说的那样做会不会影响精度啊,我觉得选用一个带变送输出功能的仪表比较好。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J:
选用一个带4-20mA输出功能的显示仪表, 或采用一个一进二出的有源隔离器, 我都使用过, 没有问题。

网友K:
苏州朗利斯是个骗子公司 大家要注意了

经常冒充台技的产品,有切身体会,态度差劲

网友L:
 回复 福州电器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上福州的朋友。呵呵。             兄弟被骗了?

网友M:
1.串联:一般变送器都支持500欧姆负载,直接串联就可以了;
2.串接在一块表上,另一台取它的电压;
3.不赞成接其他变送装置,所有转换只能降低精度而不能提高。(做这种产品的广告可以理解)

网友N:
1、直接串联是没有问题,但应该注意的是
  1)两个仪表的信号地是否隔离。
  2)考虑变送器的带载能力的同时需要考虑线路电阻及电压波动。
2、串接一个表,另一表取它电压的同时也应该考虑电平隔离问题
3、采用一拖二的信号隔离器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只要精度衰减在允许

网友O:
加一进二出的配电器,或不加配电器第一块显示表带4-20MA变送输出功能。
信不信你说了算说的就挺好的

网友P:
我也觉的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一定会有干扰的,

我想就把其中的一个表的24V直接接在液位变上然后液位变的负接在另一快表的毫安的正信号上.我决的这样就行了,没必要那么的麻烦

网友Q:
转换成电压信号不可取吧,其他的可以

网友R(2008-09-18):
接配电器或安全栅就可以了,它们都有两路输出

网友S:
没问题,两个数显表直接串接就行,不需要什么隔离器转换器,若觉显示表输入压降影响变送器输出,可适当调高变送器供电电压,三型变送器的工作电压一般18-30V,若考虑到信号线压降应选用0.75mm2以上传输线。

网友T:
加250欧姆电阻把4-20ma变成1-5 v,两数显表设置成电压输入或接配电器或安全栅就可以了,它们都有两路输出。

网友U:
单表直接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V:
直接串联就可以 我也用过 就是进度受到一点影响 由于对正常使用影响不大 我就没去费心分析原因

网友W:
串接就行或接一个一分二的信号分配器。

网友X: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