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位变送器怎么样接两块数显表?

楼主(2008-06-30):
我现在想把一个液位计的信号分别在两个地方显示,怎么办?如果不加配电器或隔离器,直接接可以不,怎么接呀?如果加器件,是加隔离器还是配电器?我的变送器是2线制的.谢谢各位高手给指教!!!

网友A:
有专门的回路电流显示仪表,可以组态单位和量程

楼主:
我现在不想买了,只想这样接,可以不?

网友:
可以~只是注意负载电阻两个加起来在变送器的范围内

网友B:
最好是加信号隔离器,这样信号比较准确,干扰小。

楼主:
就是不加隔离器的接法是不是这样:有两根两芯的电缆,两根的其中一股接在一起,另一股分别接在变送器的正负极上呀?

网友:
电流方向一致就对了。。。

电流输出传感器用串联。

电压输出传感器用并联。。

网友C:
http://www.xmzonzi.com,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直线: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杨先生,欢迎垂询!

网友D:
只能加一个一输入二输出的配电器

别的都不行的

我是做过实验的

网友D:
7楼是什么态度啊

回答问题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别说啊

学术是严谨的!

网友E:
10楼的朋友,你这样说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我同意7楼的看法,只是接线方法不一样

网友F:
电流的串接就可以

我们在现场运用过的

网友F:
至少我家的仪表是肯定可以的

我们在现场用过的

各家的仪表有各家的接法

本质是电流串联

网友G:
一个是看变送器带负载能力。

一个是现场环境的安全等级。

网友H(2008-08-08):
两线4-20mA 信号如果接两块数显表,应该串联连接即电流信号不能变化。所以只要两表串联即可,如同用万用表量电流信号一样的道理。

网友I:
跟着学学。。。。。。。。。。

网友J:
在这里的关键是数显表是不是配电的,也就是说数显表是不是给现场变送器提供24VDC电源。如果数显表不是配电的那么就好办了,电流信号可以串进去,电压信号可以并联,至于说负载电阻太大,可以提高变送器的供电电压(通常变送器的供电电压能达到50伏左右)。

如果数显表是配电的,那么就不行了。总之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试过。

网友K:
测量值变送功能就可实现2地显示了;传感器-显示仪表变送4~20mA-显示仪表;仪表型号AI-501AI4X3+AI-501A

网友L:
如果输出是电流型变送器,串联,如果是电压型变送器,信号并联

网友C:
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生产销售工业智能调节仪表和无纸记录仪,网站http://www.xmzonzi.com,欢迎垂询!!联系人:杨艺煌

电话: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    手机:13290783518

网友M(2008-09-08):
看液位变送器的带载能力和两个显示表的采样电阻是多少,变送器带载能力要大于两个采样电阻的和

网友N:
诸葛亮很多嘛!

网友O:
同意帅克的说法,看取样电阻大小,可以直接接上

网友P:
一台4~20mA的变送器接两台二次表,一是要看二次仪表的4~20mA的取样电阻的大小,最好两台仪表取样电阻加起来不超过变送器的负载电阻。二是二次仪表最好要不带24V给变送器配电的那种。或者让厂家给配一个配电独立的即电源GND线不要同仪表取样电阻同地。

网友Q(2008-10-23):
我试过,把两只显示表串进去就行了,不过我用的都是无源二次表

网友B:
建议最好还是用信号隔离器,这样准确,稳定性好,也没多少钱。

网友N:
信号串联接入两块表就可以了,与配不配电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关系!

网友R:
用无源的二次表完全可以,.我实践了很多次了

网友S:
从安全运行的角度看 最好使用输入信号隔离处理器,(一入二出),这个例子只是两块显示仪表,串接也可以,如果是控制仪表或控制器就不要串接了。

网友T:
二次表配电的24VDC经过串联1个二次表的后到变送器还有多少电压?

网友U(2008-12-05):
是可以的

1.只使用一台表的配电电源

2.电流信号串接

电压信号并接

网友V:
有一种一路进两路出的信号隔离器,我以前用过,还防干扰,真的好用

网友W:
为什么非要用电流来接呢,在回路中加一个250欧精密电阻,变成1-5V,来并两表不行呀

网友X:
同意37楼,是可以的。实际成功应用过。

网友Y:
1.若4-20毫安,可把两表窜起来,用一表24伏    2.用第一表的变送输出给第二表输入.

网友Z:
同意9楼,只要两表串联即可

网友AA:
不用什么变送器,也不用什么串呐并呐的.直接用仪表表再传输的功能就OK了,也就是实际值再传输.   用我的表就好了,也只多个50来块钱,质保三年,一年包换二年包修.

赛德科技;     http://www.171999.com

网友AB:
把两只显示表(无源二次表,)串联进去就行了,我也用过,

网友AC: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AD(2009-01-21):
同意帅克仪表,电流信号串联,电压信号并联

网友AE:
不用其他任何多余的东西,只要串入一块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AF:
在要求精度很高的情况下最好采用4~20MA的分配器把压力传感器的4~20MA信号变换成两个4~20MA信号,分别连接两块显示仪表,也可以采用具有一输入和一输出的显示仪表,把第二块仪表的4~20MA输入连接到第一块4~20MA输出端子上,在精度要求不是特高的情况下采用两块仪表串联后和传感器连接最经济。

网友AG:
支持把4-20MA转成1-5V的方法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关于有专门的回路电流显示仪表,可以组态单位和量程

1.可以购买两个数量仪串入回路即可。

2.好可购买两个无源显示器,串入回路中。

3.你想两个地方显示,又不买东西,说明你手中有显示器件。这时可以在回路中串入两个电阻,从电阻两端取电压接入显示仪表即可。

网友AI:
学习各家产品特点,丰富产品应用

网友AJ:
串联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AK:
方法很多,我可以帮你解决,可以联系我.13563961531

网友AL:
最好是加信号分配器,这样信号比较准确,干扰小

网友AM:
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1-5V的电压信号,可以加一个250欧的标准电阻,直接在电阻两端分两个电压信号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