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Ⅱ类信号中的0~5V、1~5V能传送多远?

楼主(2008-06-30):
请教Ⅱ类信号中的0~5V、1~5V能传送多远?如果信号线面积大一些能否传送的远些。

网友A:
用电压传输信号一般不主张采用,因为考虑到线路电阻对信号造成损耗,另外容易引入干扰。0/1-5V0.25平方线一般三到五米为宜,加大线径是能传得更远,但要考虑抗干扰,建议你线路长的话采用电压转电流和电流转电压进行传送

楼主:
谢谢1楼。如果采用屏蔽双绞线传送距离是否能远些。

网友B:
需要传输的话还是用4-20mA吧,传输距离远还抗干扰.

网友C:
电压信号会衰减,电流信号不衰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传输信号一般不主张采用,因为考虑到线路电阻对信号造成损耗,另外容易引入干扰。0/1-5V0.25平方线一般三到五米为宜,加大线径是能传得更远,但要考虑抗干扰,建议你线路长的话采用电压转电流和电流转电压进行传送

我出实际电路图

模拟信号(0-5V)-发送(4-20mA)-传输(4-20mA)-接收(0-5V)流程原理图
20元保你传1000米远,不花钱可传3-5米远

网友E:
很奇怪为什么电压信号不好,还有人要用,不理解啊

直接都用电流的好了,现在都公认的了,电流要好,电压是不能远传的,理论上你可以计算误差,但是谁能算那么准

本来仪表本身就有误差,你再加上这些不确定因素,直接买个模块转换一下完事了

网友F:
还是用4-20mA吧,传输距离远,还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