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家电会产生电辐射?

楼主(2008-06-30):
从辐射产生的原因来说,以下产品都有不同的辐射。
1、电脑 (1)、电脑屏幕的X光辐射 (2)、电脑背面的电线圈辐射
2、手机 手机的辐射也是微小的一种,它的效力虽然没有微波炉强,但也可以对人体造成危害。
3、复印机 线圈、电线圈和马达都是有辐射的,所以不要用身体贴着或靠着复印机进行操作。
4、微波炉周围 微波炉、电磁炉是家庭中电磁辐射集市的电器,因此孕妇应尽量避免使用,必须时可由家人代劳。小朋友更是不宜在微波炉周围玩耍。
5、电线密集的地方 家里一般的电线也存在辐射,现代家庭中一般的固定电线都是走“暗线”,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在床边或最常活动的地方安置十分密集的接线板或插头,就可能会影响健康。因此,不要在床头安装电器或插头为宜。
6、电视机前 虽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新型电视机打着“低辐射”、“不伤害眼睛”的旗号,但长期呆坐在电视机前,会受到一定辐射的。

网友A:
电磁炉不知道怎样阿,我家里天天用电磁炉。

网友B:
不知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原因,我在饭馆用电磁炉吃涮鱼,吃到最后总会觉得面部皮肤烤得荒,离炉远点儿会好些,而其它人好象没反应。一般吃这种餐是在炉前坐上一小时左右。

目前电磁炉的辐射对人体伤害程度,还没有足够的测试去验证,只有一半个卖电磁炉的“专家”说没问题。

反正俺是让俺老爸妈(心脏不好)尽量少用这东西。既然马达、线圈都有辐射,你想电磁炉那也是几A10几A2、30KHZ那里振荡,可能没辐射吗?电磁能量绝不会全变为热,收音机、手机在炉旁都会受影响,声音不清。

劝大家珍爱生命,远离电磁

网友C:
原始时代 只有雷电

网友D:
说到辐射,像香港警察天天肩上背个对讲机,想象一下,那个辐射比手机大多少倍啊。他们岂不很惨。

网友E:
电脑 (1)、电脑屏幕的X光辐射 (2)、电脑背面的电线圈辐射

网友F:
哪的辐射有电台、电视台的强,在那里工作的不还是好好的,别乱想,要有道理。

网友B:
电台塔下辐射往往是死角。人受多强辐射受伤害,是需要实验测试结果的。老无线塔维修人员说,山顶塔下常见死鸟,难道它们都是自杀?打电话时间长了耳朵、脸容易发热也是许多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