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检查表

楼主(2008-06-30):
  1)电气系统都有漏电、触电的可能。因此,对操作者进行防触电保护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必须有效、可靠,并贯穿于电气系统的各个环节。其次要严格遵守电气操作规程以及检修作业的监护制度等。

  2)一旦发生触电,必须迅速切断电源,及时而正确地施行人工抢救。

  1.设备检查

  1.1变配电所的设置,建筑结构及有关设施:

  1.1.1变配电所应避免设置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空气污染或有剧烈震动的场所;

  1.1.2变配电所一般采用砖结构建筑、水泥地面。地面应高出周围地面150~300mm,以防积水;

  1.1.3变配电所室门应向外开,并采用轻型铁门或包有铁皮的木门;

  1.1.4与变配电所相通的电缆沟、电缆隧道等处有防止雨水、地下水渗入和防止小动物进入的措施、并用非可燃性材料作为电缆沟的盖板;

  1.1.5
  户外变电所的变压器周围,其固定栅栏的高度大于或等于1.7m。变压器底部与地面之间应有大于或等于0.3m的距离。若装有两台变压器时,两者净距需大于或等于1.5m;

  1.1.6
  高压配电装置可单独设置,当高压开关柜少于4台时,可将高低压配电装置布置于同一室。若单列布置,两者距离应大于或等于2m;

  1.1.7变压器室应通风良好,通风口用水泥或金属百叶窗,且内侧加装网孔小于或等于10mm的金属网,保证任何季节安全运行;

  1.1.8变压器室的门应上锁,并挂“高压危险”的警告牌及安全色标;

  1.1.9户内配电装置最小通道宽度,单排列的操作通道为1.5m,维修通道为0.8m;双排列的操作通道为2m,维修通道为1m;

  1.1.10变配电设备遮栏高度应不低于1.7m。

  1.2 电气设备:

  1.2.1变压器

  1.2.1.1变压器外壳无渗、漏油,并和铁芯同时可靠接地。

  1.2.1.2当发现变压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停止运行:

  1)音响不均匀或有爆炸声等异常情况;

  2)油面低于油面计的下限,并继续漏油下降时;

  3)防爆管或油枕喷油时;

  4)正常条件下温度过高,并不断上升时;

  5)油色过深,油内出现炭质;

  6)套管有放电现象或严重裂纹。

  1.2.2油开关和隔离开关

  1.2.2.1油开关的油位应在上限与下限之间;油色正常、无渗漏;排气管应完好无损;

  1.2.2.2油开关操作灵活,准确可靠、合闸机械指示正确;

  1.2.2.3故障跳闸后的油开关,应检查套管有无断裂、引线有无烧伤、油箱有无变形;

  1.2.2.4油开关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机构应有可靠的联锁装置,并保证合闸时只有先合隔离开关才能合上油开关;拉闸时先拉开油开关,才能拉开隔离开关;

  1.2.2.5隔离开关的瓷瓶和连接拉杆应无裂纹、无放电痕迹、销子无脱落。

  1.2.3负荷开关和跌落保险

  1.2.3.1负荷开关只能用来切断和接通正常线路,其消弧装置应完好。合闸时,触头应动作一致,各相前后相差不应超过3mm;

  1.2.3.2负荷开关操作机构应灵活可靠;

  1.2.3.3跌落式熔断器断开后,其带电部分距地面的垂直距离在室外应大于或等于4.5m,室内应大于或等于3m;

  1.2.3.4跌落式熔断器应倾斜安装,与垂直线保持15°~30°夹角;

  1.2.3.5有爆炸、火灾危险及剧烈震动的场所,不能使用跌落保险;

  1.2.3.6所有开关的各部件应完整无损,操作机构安全可靠,并有额定电压、电流值和分合位置的标志。

  1.2.4互感器

  1.2.4.1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侧均有熔断器保护(二次侧可用自动开关),一次侧开关断开后,其二次回路应有防止电压反馈的措施;

  1.2.4.2
  电压互感器如内部有噪声、放电声、烟味或臭味等异常情况时,应停电处理,不得用隔离开关断开故障回路,应切断上一级油开关;

  1.2.4.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导线截面为2.5mm2,无中间接头号,连接可靠,且不得装设开关或熔断器。

  1.2.5电力电容器

  1.2.5.1电容器不得装在高温、多尘、潮湿及有易爆易燃和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1.2.5.2当电容器外壳严重漏油、鼓肚、瓷套管严重放电、闪络响声或严重过热时,应立即退出运行;

  1.2.5.3电容器室应有温度指标,室温不得超过40℃,否则应装机械通风。电容器外壳温度不超过60℃;

  1.2.5.4运行中的电容器组,三相电流应保持平衡,相间不平衡电流不应大于5%;

  1.2.5.5电容器组应有欠压保护,当母线电压低到宣传员定值的60%左右时,能从电网中自动切除;

  1.2.5.6户外落地安装的电容器下层电容器低部距地面应大于或等于0.4m,地面应有防潮措施四周应设网孔不大于20×20mm网状遮栏,高度大于或等于1.7m。电容器室应通风良好,进风窗应装网孔不大于10×10mm的钢网;

  1.2.5.7电容器应有可靠的短路保持装置和超负荷装置;

  1.2.5.8电容组应装放电回路。禁止带电荷合闸。电容器停止运行后,至少放电3min方可再次合闸。

  1.2.6电缆

  1.2.6.1电缆对地面和建筑物的最小允许距离:

  1)直埋电缆的埋置深度(由地面至电缆外皮);1~35kV为0.7m;

  2)电缆外皮于建筑物的地下基础为0.6m。

  1.2.6.2电缆相互接近时的最小净距:

  1)10kV以下电缆之间为0.1m,10~35kV之间应不小于0.25m;

  2)不同部门使用的电缆,包括通信电缆相互间为0.5m。

  12.6.3电缆与地下管道间接近和交叉的最小允许距离;

  1)电缆与热力管道接近时的净距为2m,交叉时为0.5m;

  2)电缆与其它管道接近或交叉时的净距为0.5m。

  1.2.6.4电缆相互交叉时的净距为0.5m;

  1.2.6.5被挖出的电缆应用木板衬护悬吊,悬吊点之间的距离不大于1.5m。不得用铁丝和绳子不加托板直接悬吊电缆;

  1.2.6.6铠装电缆或铅包,铝包电缆的金属外皮在两端应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欧姆;

  1.2.6.7电缆穿越路面和建筑物及引出地面高度在2m以下的部分,均应穿在保护管内,保护管内径应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1.2.6.8敷设电缆的地面应装设走向标志,以利运行和检修。

  1.2.7照明装置及移动电具

  1.2.7.1所有移动电具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2MΩ,引线和插头应完整无损。引线必须用三芯(单相电具)、四芯(三相电具)坚韧橡皮线或塑

网友A(2011-11-09):
56ujrt5hjthj tjtfkmykmgym,gyh

网友B:
用电安全检查很重要,重点检查“接触不良”!

网友C:
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很重要。

网友D:
很好很详细

网友E:
终于又见到楼主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