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口有哪些类型?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8-06-30):
硬盘接口有哪些类型?各有什么优缺点?
        硬盘接口是硬盘与主机系统间的连接部件,作用是在硬盘缓存和主机内存之间传输数据。不同的硬盘接口决定着硬盘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速度,在整个系统中,硬盘接口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程序运行快慢和系统性能好坏。从整体的角度上,硬盘接口分为IDE、SATA、SCSI和光纤通道四种,IDE接口硬盘多用于家用产品中,也部分应用于服务器,SCSI接口的硬盘则主要应用于服务器市场,而光纤通道只在高端服务器上,价格昂贵。
SATA是种新生的硬盘接口类型,还正出于市场普及阶段,在家用市场中有着广泛的前景。在IDE和SCSI的大类别下,又可以分出多种具体的接口类型,又各自拥有不同的技术规范,具备不同的传输速度,比如ATA100和SATA;Ultra160 SCSI和Ultra320 SCSI都代表着一种具体的硬盘接口,各自的速度差异也较大。......阅读全文

ADT    DOM\DOC电子盘      电子硬盘      触控板

网友A(2011-06-03):
ARM 2440-stm32视频-dsp-CPLD-FPGA-PADS开发视频-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开发
视频
=======(基于2440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教程=======
视频文件列表:
第一部分:(Linux系统管理)
(嵌入式系统概述)
Linux介绍)
(Linux定制安装)
Linux命令1
Linux命令2
VI使用
系统管理)
Shell编程)
GCC程序编译)
GDB程序调试)
Makefile工程管理)
第二部分:
库函数方式访问文件)
系统调用方式访问文件)
时间编程)
进程控制理论)
进程创建
进程等待
进程通讯概述
管道通讯)
信号通讯)2-3-3
共享内存通讯)
(消息队列)2-4-1
(线程创建)2-5-1
第2阶段\第五天(多线程)\2-5-2(线程等待与清除)
(ARM程序设计)(ARM概述)
(ARM程序设计)(mini2440)
(ARM程序设计)(ARM寄存器)
(ARM程序设计)(ARM寻址方式)
(ARM程序设计)(ARM指令1)
(ARM程序设计)\第一部分(体系结构指令)\3-1-6(ARM指令2)
第三部分:(内核开发)
内核简介
Linux内核源代码)4-1-2
Linux内核配置与编译)
Linux内存管理)4-2-1
(Linux进程与内核地址空间)
Linux内核链表)
内核定时器)
内核进程)
进程调度)
系统调用)
Proc文件系统)
异常分析)
交叉工具链)
嵌入式系统构建)
bootloader介绍)
Uboot简介)
UBoot命令)
Uboot移植)
第四张部分:(驱动程序设计)
Linux驱动程序介绍)
字符设备驱动)
简单字符设备驱动实例分析)
并发控制)5-1-4(并发控制)
Ioctl设备控制)
内核等待队列)
阻塞型字符设备驱动)
poll设备方法)
自动创建设备文件)
mmap设备方法)
硬件访问)
LED驱动程序)
总线)
设备)
驱动)
platform驱动)
中断处理程序)
按键驱动)
网卡驱动程序设计)
CS8900A网卡驱动程序分析)
输入子系统)
触摸屏驱动程序)
PCI总线)
PCI驱动程序设计)
串口驱动程序)
===============================================
=======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第一讲 ARM处理器和STM32微控制器(37分钟)
ARM处理器家族
-ARM7系列介绍
-ARM9系列介绍
-ARM10和ARM11系列介绍
-ARM Cortex系列介绍
ARM Cortex-M3的应用介绍
STM32微控制器
-特征和资源讲解
-管脚的配置灵活性讲解(即管脚的重映射功能)
-微控制器功能框图讲解
开发工具IAR EWARM介绍
STM32微控制器最小系统
-电源电路讲解(芯片电源功能块及开发板电源电路设计讲解)
-时钟电路讲解(芯片时钟树及开发板时钟电路设计讲解)
-复位电路讲解(芯片复位功能块及开发板手动和上电复位电路设计讲解)
-启动配置电路讲解(芯片启动模式的讲解)
-调试电路讲解(调试电路接口设计和所需仿真器讲解)
STM32微控制器的应用领域介绍
第二讲 STM32固件库说明及移植到IAR EWARM中的详细过程(33分钟)
IAR EWARM破.解版的详细安装方法讲解(包括ST公司提供的更新文件的安装)
STM32固件库介绍
-固件库的功能介绍
-固件库的特点及有点介绍
-固件库内部各源文件详细介绍
移植STM32固件库到IAR EWARM及IDE的操作方法
-良好的工程创建的习惯(以GPIO的操作为例)
-编译设置中的各选项详细讲解
-编译成功的输出文件说明

第三讲 触摸屏的使用(14分钟)
-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介绍
-使用ADC来获取X,Y轴的坐标原理
-程序详解
第四讲 存储器和总线结构(19分钟)
-总线结构讲解
-理解内部存储器的分配
-lnkarm_flash.xcl和lnkarm_ram.xcl文件的理解
第五讲 RCC的配置和使用(55分钟)
-理解各种复位
-时钟树分析
-Systick 系统嘀嗒定时器的讲解
-相关寄存器理解
-相关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第六讲 EXTI和NVIC的配置和使用(34分钟)
-STM32中的NVIC的理解
-NVIC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STM32中的EXTI的理解
-EXTI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外部模拟中断输入测试实验
第七讲 STM32的GPIO和AFIO的配置和应用(54分钟)

STM32的GPIO
-GPIO资源介绍
-GPIO工作模式讲解
-GPIO的特点讲解
STM32的AFIO
-芯片中的AFIO资源讲解
-使用AFIO的方法和操作要领讲解
GPIO的初始化要素
-选取工作管脚的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工作模式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速率参数配置讲解
AFIO的使用
-如何映射功能块到相应管脚的方法讲解
GPIO和AFIO的寄存器讲解
GPIO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跑马灯实验详解(GPIO的输出操作)
-按键识别和LED指示实验详解(GPIO的输入和输出操作)

第八讲 I2C总线(96分钟)

I2C总线中的概念讲解
I2C总线应用实例
-以无绳电话基站为例来总结I2C接口通信的特点和注意事项的讲解
I2C总线的操作要素
-工作模式讲解
-数据的有效性讲解
-传输开始和停止条件讲解
-数据传输格式讲解
-寻址方式讲解
-仲裁和时钟同步讲解
基于I2C总线的读写工作过程
-写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读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EEPROM AT24C02 的操作
-特点讲解
-各种写操作讲解
-各种读操作讲解
软件模拟I2C时序
-I/O模拟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提供时钟信号、发送ACK、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和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序模拟讲解
-连续多字节写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连续多字节读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
-特点讲解
-I2C总线中出现的错误讲解
-I2C中DMA的特性讲解
-I2C主发送器工作流程讲解
-I2C主接收工作流程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I2C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I2C控制器对AT24C02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的详解

第九讲 TFT模块的字符、中文和图片显示(26分钟)
TFT模块
-特点介绍
-坐标系和引脚讲解
TFT模块的配置和取模软件的取模原理
-TFT模块的常用配置讲解(包括数据格式和扫描模式等)
-取模软件为中文和图片取模的原理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讲解(含ASCII码表分析)
-图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16*16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48*48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第十讲 单总线(33分钟)
DS18B20讲解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详解
-各种寄存器及温度输出数据格式讲解
-电源供电方法介绍
单总线讲解
-特点讲解
-硬件设计讲解
-命令序列讲解
-初始化
-ROM命令
-功能命令
-信号时序讲解(即软件模拟)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写时隙
-读时隙
工程源程序讲解
-使用GPIO来操作DS18B20的各种功能你函数详解
第十一讲 SPI总线(85分钟)
SPI总线介绍
SPI总线的通讯时序(即软件模拟SPI通讯时序)
-通讯框图讲解
-四种SPI通讯时序讲解
-GPIO模拟发送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接收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写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GPIO模拟读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
-特点介绍
-NSS引脚的软硬件管理详解
-SPI接口硬件设计讲解(全双工和单工通讯等)
-使用硬件SPI容易出错的地方和操作要领讲解
FLASH AT45DB161D的操作
-特点介绍
-内部存储组织讲解
-各种读写时序讲解
-各种读写指令讲解
-擦除指令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SPI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SPI控制器对AT45DB161D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详解

第十二讲 SMT32中的ADC操作(88分钟)
ADC的特点讲解
ADC的功能框图讲解
ADC的各种转换模式讲解(包含规则组和注入组的操作原理和注意事项)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讲解
ADC的数据对齐讲解
ADC的模拟看门狗作用和使用讲解
ADC中的DMA特性和配置讲解
双ADC工作模式详解
ADC的寄存器讲解
ADC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的功能程序详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和模拟看门狗,并实时更新报警标志的功能
程序讲解
第十三讲 CAN总线(124分钟)

典型CAN总线网络系统结构详解(包括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讲解)
CAN总线中的基本概念分析讲解
CAN总线的报文传输和结构讲解
-各报文类型
-各报文帧格式
-位定时
-帧间间隙
-位填充
CAN总线特点讲解
STM32中的CAN控制器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讲解
-工作模式讲解
-初始化配置和参数设置讲解
-发送数据操作讲解
-接收数据操作讲解
-过滤器工作原理讲解
-接收FIFO工作过程讲解
-总线出错管理讲解
-位时序讲解

CAN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CAN控制器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块板的自测试详解(包括查询和中断方式,也含标准帧和扩展帧传输)
-2块板的通信测试-查询方式详解
-2块板的通信测试-中断方式详解
第十四讲 RTC和BKP(72分钟)
-RTC模块要点讲解
-RTC寄存器讲解
-BKP特点
-BKP寄存器讲解
-RTC和BKP库函数讲解
-例程详解
---------另有------------------
=======第一部分单片机相关======
1【单片机多媒体视频教程】(汇编)非常经典
2【单片机入门与提高精品视频教程】(汇编),非常适合初学者.
3【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51单片机 C语言 视频教程 从入门到精通 视频】
4【数电/模电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5【汇编语言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6【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及电路设计培训视频教程】
7【标准C语言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非常经典
8【AVR单片机入门与提高视频】
9【MSP430单片机经典视频】
10【PIC单片机经典视频】
11【电路分析应用技术视频】
======第二部分电路设计相关=========
【protel99se+DXP/2-0-04 视频教程+实例】
【Protel(Altium Desinger)】电路设计视频教程
【Cadence经典视频教程】
【Orcad经典视频教程】
【PowerPCB入门视频教程】
=====第三部分嵌入式硬件部分========
1【ARM linux培训视频】
2【手把手教你学ARM之LPC2103入门篇 视频教程】
3【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4【(基于2440开发板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
5《学ARM和学单片机一样简单》视频】
6【ARM嵌入式LPC22-0-0视频教学视频教程《嵌入式系统与结构》 】
7【ARM7嵌入式S3C44B0视频教学《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8【ARM嵌入式视频《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9【 台湾嵌入式培训】
10【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视频】
11【Altera FPGA 视频教程】
12【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
13【EDA(CPLD FPGA)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4【dsp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5【DSP多媒体教程】
16【vhdl应用技术视频】
17【PLC精品视频】
18【数控应用经典技术视频】

=====第四部分嵌入式软件部分====
1,【Windows CE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2,【Vxworks应用技术】
3,【linux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4 【linux工程师软件开发视频】
5,【eCos、uC/OS-II开发技术】 6,【C++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7,【嵌入式仿真开发】
8,【JAVA开发视频】 9,【.net开发视频】
→篇幅有限,更多内容请联系
Q_Q:7-5-9-7-3-7-8-3-3

MSN:jxb20020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