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8-06-30):
最近我司,磨床伺服驱动器的逆变单元报power unit not ready to operate.由于对伺服驱动器不了解,只能重启,还是不好.是德国baumuller的

由于要生产,只好将其换掉.   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望各位大侠指点

请问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常出什么故障  怎么解决呢

望大侠指点  大家共同学习  多谢

楼主:
怎么没有大哥讲两句啊,还是都对伺服不赶兴趣啊

网友A:
不是没人讲,高手们可能正好米上线,我这个半吊子先滥竽充数下!

磨床伺服驱动器的逆变单元报power unit not ready to operate.

应该是驱动器电源部分的故障,不知道你查过输入电源没?用在磨床上的大都是3相驱动器,电源电压,相位都要检查下,如果是220V输入,3相整流单元出来的电压至少达到400V,如果电压低或者没输出,多数是6个管子中的某个,或几个被击穿了。

你可以自己先检查下情况,具体测量下再上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