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志斌老师,什么是整流器的软启动?

楼主(2008-06-30):
如题,谢谢!

网友A:
你能简单说说什么是整流器的软启动?

网友A:
你听什么人说的?或在那儿看到的?

楼主:
整流器是用于设备表面处理,主要是产生大电流,电压电流可调,输出一般为24V,输出电流可达50000A,在电镀的液体中连接负极,产品中连接正极,通过电解液体中的成分对设备作表面处理,分为镀铬/镀铜/镀锌等.

网友B:
是的,电镀中用到的。。。。。。。

楼主:
以下是从百度中搜索出来的,

KD系列稳压稳流可控硅整流器
该整流器主要用于镀铬、镀铜等,尤其是镀硬铬。它能增加镀层的致密度、硬度与光亮度,也可适用于退镀、除油。
产品特点:
●具有自动稳压限流、稳流限压的功能。
●具有高可靠的过流、短路保护、缺相保护功能等功能。
●主变压器采用两次真空浸漆、烘干。
●三相集成触发控制板采用具有多重保护措施,是一块新颖高槛抗干扰强的集成双脉冲触发电路,性能先进,调试方便。
●具有软启动功能,防止整流器大电流冲击而损坏。
●采用电脑标准化设计,箱体喷塑,既防腐又美观。
产品规格:
输出直流电流:500A~50000A可选
输出直流电压:12V、15V、18V、24V可选

楼主:
比如说,有的设备表面处理需要镀铬,用到的是日本产的整流器,工艺要求输出电流有4000A.

目前刚刚接触此类设备,有些不懂,以下说法也许有错误.

相对于PLC而言,模拟量有两回路输入,1回路输出,数字信号两入两出.

所谓的软启动,是否指要达到某一值时,不可以直接启动,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由0开始输出至目标值.

楼主:
      摘自于百度,软启动只可以控制电压吗,不可以控制电流?

         软起动(soft start) 软起动(soft start)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

        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

        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电动机软起动器是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

网友A:
“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

1、“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就是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

2、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切割正弦交流电的波形,使负载只得到正弦交流波形的一部分,而平均电压是连续可调的;

3、由于这种交流调压,改变了交流电的正弦波形,不适宜用于异步电机等大电感性负载,只适宜用于电阻性负载的恒温控制、调光控制;

4、如果把它用于异步电机启动,由于波形已不是正弦波,异步电机功率因数是零,转矩几乎是零,电机无力启动,只有在额定电压时电机才直接启动的,所谓软启动只是骗人而已;

楼主:
学习了,谢谢!

以整流器为例,电镀设备只需要24V大电流的电源即可。 输出24V,电流 5000A。

可控硅整流后直接输出直流,控制导通角得到24V,上升过程是线性或者是函数关系。

那么,这么大的电流输出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C:
整个工控网都得晕,志斌恐怕也要晕了吧。

楼主:
可控硅就是晶闸管吧,其输出应该是直流吧。

所谓软启动,是否就是类似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线路,避免引起线路电压大的波动。

整流器输出5000A的电流,如果直接启动,应该会引起较大的压降,软启动是对要求的输出有个函数或者是线性的路径而已。

楼主:
11楼的同仁,什么意思?

整流器用于电镀设备是现实存在的,目前用的是日本产的.

在这里我只是不明白什么是软启动,11楼的前辈可否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D:
        我晕了!

        你说的只是整流器中的一种,一只二极管就构成了一个半波整流器,交流变为直流的装置就是整流器,整流器的形式多着呢!所谓软起,就是限流或让电流按设定曲线变化。

楼主:
学习了,请别见怪,自己本来就是菜鸟一只。

网友D:
客气了!菜鸟会成为大鹏的。

楼主:
谢谢!对电子方面了解的不够,需要加强.

网友E:
 这个问题上菜的鸟比刘志斌强多了,向菜的鸟学习,向菜的鸟致敬。刘志斌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先做菜的鸟学生,再做菜的鸟先生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