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06-30):
通过电动执行器控制一个蝶阀

范围为0到90度

用PLC S7-200 在在程序编写的时候是不是就只需要 把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MOV VW0,AQW0

然后在组态王里面直接输入角度就可以

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对,需要转换,我的联系方式是adou_haha@163.com

网友B:
有一个标量的问题,就是说你程序内部的寄存器数值范围与输出模拟量范围按比例关系控制蝶阀,蝶阀90度对应你模拟量最大值,0度对应最小值

网友C:
买本书,或再网上搜索一哈.说不定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