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06-30):
通过电动执行器控制一个蝶阀

范围为0到90度

用PLC S7-200 在在程序编写的时候是不是就只需要 把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MOV VW0,AQW0

然后在组态王里面直接输入角度就可以

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首先要分清楚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然后搞清楚0-90度对应的模拟量是多少?

最好程序中要做个转换,0-32000对应最大模拟量输出(20mA 或10V)

网友B(2015-06-10):
如何设置模拟量是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