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炉皮带上料的控制问题,控制那些设备??

楼主(2008-06-30):
本人没见过皮带上料的工艺,

请问皮带上料控制都控制那些设备??配料就不必说了,主要说配完料后的工序控制

到手料斗 这段的设备和控制思路,谢谢

网友A:
你是说的是高炉皮带上料吗?????????????

网友B:
这个我不太清楚,可以帮你查查看.

网友C:
你多大的炉子啊?根据你的料批料质的参数设定,运行振打给料机,仓斗闸门,皮带等。如果你没做过,很难完成的啊!

楼主:
2000的高炉,控制系统应用西门子的好还是应用施耐德的好,有没有必要应用冗余

网友C:
西门子的就可以,没必要用冗余。

网友D:
我所知道的首钢炼铁厂的是采用施耐德的,曹妃甸炼铁采用的是AB的,首钢其他的项目大都用的是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