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格8055伺服故障请教

楼主(2008-06-30):
维修发格8055系统数控铣床,驱动报警E605,其相关地方都查过了,就差拆下编码器了检查了,但是打开后盖却不知道如何拆编码器,和西门子的不一样,请教高手麻烦给我指点一下,先谢谢了!还得说下,我是新手,总共就有1分,全给了,不好意思。

楼主(2008-08-15):
自己解决,是锥度弹簧套固定的,利用后面的螺纹硬拔出来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特制造拉母......拉下来就可以了.建议不要拆下来.系统在3.24以上版本才可以自动调整 角度....  如果自己不会调整,那就麻烦了.换了也没用,电机飞车.......

网友B(2013-03-25):
学习了!

======================================

发格CNC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欢迎加入!!

======================================

网友C:
首先要排除是驱动器和反馈电缆的原因,如果电机有问题,就得换编码器了,如果是FXM的电机,使用的是E1的编码器,使用专用工具拉编码器后端的轴,拉出来即可,是没有锥度的,硬连接的,涂了螺纹胶的,波形的自动调整使用WinDDS自动调整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如果是FKM的电机使用的是E3的编码器的话,就最好拆了,使用T15的梅花拧出长螺母即可,波形调整与E1相同。

如果是主轴电机的话,就不需要调整波形。

网友D(2017-02-17):
东莞市鑫东钫工控专业维修发格数控系统,佳铁精雕机数控,发格FAGOR驱动器,发格,西门子,DELEM系统操作面板按键失灵维修,销售二手原装发格系统CN8055IA,发格CN8055IP,FAGOR CNC8035,8036系统,现货原装8035/8036控制面板,操作面膜,现货发格数控系统进给倍率旋钮,现货UC8055A,CN8055IA,CN8040,8035/8036CNC操作面膜销售。

专业提供发格FAGOR数控系统故障维修检测,常见故障如:

发格CN55IFLO-M-AI,显示器无显示,FAGOR数控系统CN55IA-GP,系统无法传输程序,CN55IF-EN,机床不定时出现加工有台阶现象,UC55B-GP,系统无法启动,机床无法开机,显示无法读取内存系统内部故障CN55IA发格FAGOR系统黑屏导致无法正常开启,FAGOR系统X1串口损坏,导致机床不能传输发格8035CNC-M机床外挂手轮使用出错,系统X5串口故障,CN55IB-GP,系统显示屏不定时白屏,花屏发格FAGOR机床开机后系统参数丢失,卡参数也丢失,执行程序时没有串口2显示,CN55IFLO-GP系统不定时报X轴反馈错误,报CPU模块缺24V,约1-2天一次,CNC8055IF-EN-AI,开机后系统花屏,系统内部故障,7.5KW发格主轴驱动器SPD1.35.AI-1-B驱动器报E307,CN55IPLUS,机床无法开启,系统不定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