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477R运行一段时间后,组态的一个手动按钮故障

楼主(2008-06-30):
GP477R与OMRON PLC配合使用,运行一段时间后,组态的一个手动按钮故障,在运行时,按钮状态总是自己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以监视一下PLC状态,看是否变化。

也许是你的按钮状态用了闪烁功能,如果477R支持闪烁^_^

网友B(2008-08-27):
可能是PLC内部的软元件的状态发生变化引起的。

网友C(2008-10-04):
看看PLC里有没有这个按钮元件的OUT,SET,KEEP等指令

网友D:
呵呵;查一下按钮对应的PLC地址;可能是程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