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DriveTop设置,去掉驱动器光栅尺

楼主(2008-06-30):
请问在DriveTop软件中如何设置,去掉驱动器第二编码器光栅尺,改用电机编码器直接控制??

网友A(2008-12-29):
有的,你可以用这个软件关掉第二编码器.

网友B(2011-04-28):
1、使用INDRAWORKS 与驱动器联机;

2、在驱动菜单中将测量系统的选项编码器改为NO;

3、将驱动补偿及驱动定位改为编码器1;

4、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关掉伺服电机的使能信号,下载;

5、回零,选中”MOTOR ENCODER”,然后再点击”SET ABSOLUTE MEASUREMENT”即可。

网友C(2018-07-11):
到此一游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