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rotool Pr R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6-30):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关于Protool Pr RTV 6.0的使用问题,这个Protool Pr RT和Protool Pr CS有什么区别呢?我的理解是在Protool Pr CS里面编写好的触摸屏程序是通过Protool Pr RT来可视化运行,这样理解对吗?我在打开Protool Pr RT时候它提示在命令行或"RTProRun.ini"文件中没有指定组态文件,想装载一个组态文件吗",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点开是后怎么找它提示的组态文件?谢谢大家

网友A:
Protool Pr CS是组态画面软件,HMI里的画面,连接变量等都是由他来完成的,不需要授权,组态完后,可下载到HMI中

Protool Pr RT是模拟软件,分在线和离线两种状态,需要授权。

一般是先用CS组态好,用RT来模拟一下看看运行情况

网友B:
说的通俗一点,RT就是使用PC作为触摸屏使用,而不是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

这个与Protool的更换软件Wincc Flexible RT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将PC作为触摸屏使用。

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运行Protool Pr RT的时候提示的""RTProRun.ini"文件中没有指定组态文件,想装载一个组态文件吗"是因为Protool Pr RT我没有安装授权吗?

网友C:
RT就是RUNTIME的缩写,什么意思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运行Protool Pr RT的时候提示的""RTProRun.ini"文件中没有指定组态文件,想装载一个组态文件吗"是因为Protool Pr RT我没有安装授权吗?

先用cs编号一个画面,在cs里启动一下rt看看,如果不行,说明没授权

网友D:
Protool Pr RT是模拟仿真软件。如果不能离线模拟,是不是你的RT软件包没有安装或是没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