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奇怪现象,用变频器后电机发热异常。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8-06-30):
      我公司有一台280KW电机用变频器后电机发热严重,有100多度都闻到了绝缘漆的味道,刚开始以为电流大(其实也不大也就400多A还不到额定电流)把电机负载都去掉就一空电机,运行后还是这样。然后怀疑是电机的问题把电机厂家的人叫过来换了一台电机,运行后还是发热严重100多度电流只有140A 左右运行不到一个小时。没有缺相电流不平衡的问题。问变频器厂家,变频器厂家说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我是没辙了,请各位高手出招。

楼主:
   大侠哪去了。

网友A:
先测一下输出电压,确定在380伏左右,再适当调高一点载波频率,以改善输出波形更加接近交流电波形,调整载波时要用电流表检测,调整幅度不应过大,在输出加电抗器

网友B:
是否变频器调的频率过高,致使电机转速过快造成电机温度过高.还有可能是这种电机的漆包线不符合标准.不耐高温.

网友C:
检查电机

楼主:
确定是380V 左右,调载波频率我没试,明天去试一下,但也不至于温升这么大啊,还是空载。

频率不高,50HZ,还换过电机,工频运行不发热。

总之谢谢各位了。

楼主:
TO:Huaxinlxl

换过电机了.

网友D:
这个是有载波频率有关的,实在不行换个品牌的试试.

网友A:
调载波频率应该有所改善,因为工频正常所以可能是波形引起,假如条件允许,1输出加电抗器2换变频,顺便请告知变频器品牌,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如果是在45HZ或以下运行是温度会下降很多。大概80-90度之间吧,变频器不好换,都付款了。再说以前也用过4台一样功率的。没出问题。

网友A:
顺便请告知变频器品牌,如果是在45HZ或以下运行功率小肯定温度会下降很多,同一型号器件参数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网友E:
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TO:尝试努力

   首先的谢谢你,但变频器品牌在这就不说了吧,回对厂家有不好影响。以前几台大功率用的挺好的。明天我再试下。不行叫厂家换一台变频器试试。

网友F:
加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 看看怎么样

网友F:
,实在不行换个品牌的试试13571877774

网友G:
是不是缺相造成的,运行时检查一下变频的进出线是否缺相。

网友H:
加输出电抗器!调高载波频率!

网友I:
不是所有电机都能用变频器来带的,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就会发热,因为普通电机设计时是工作在50HZ频率下的。你把频率设定在50HZ试一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J:
输出频率是不是比较低?

网友K:
参数设置错误,仔细看看铭牌,这种事我见过多次,

网友L:
是否没有单独安装散热风机?建议单独安装,不能靠电机自带的风叶,转速慢的时候散热效果就很差了。

网友M:
楼主也不见结果了,应该是找到问题了.马达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N:
请考虑下电机线!把线换掉试下。或者用带屏蔽的电缆。

网友O:
加输出电抗器    我公司专业生产13325215833

网友P:
多数是参数设置错误,里面有一个电机额定频率没设对.

网友Q:
45HZ或以下运行是温度会下降很多。大概80-90度????

低频就这么高温度,肯定死翘、死翘、死翘翘了。

除了加电抗器,设置载波频率外,还要注意电机房的冷却是不是到位。

网友R:
            运行在什么频率?        低的话,正常。            检查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S:
有没有人系统的讲解下温升的原因啊

网友T:
45HZ下降很多,低频反而温升高--加单独强制风冷,降频太多,不能指望原来电机随转子自转的扇叶了。其自带风机出功与转速是立方关系,45HZ出功为50的0.729勉强及格,40HZ就剩一半了,散热不良。

网友T:
多数人认为变频后电机功率下降、电流下降,其实不然。许多现场看到的电流是变频输入端,而变频本身可以认为是一个容性负载,对电机功率因数补偿许多,无功降低,所以变频输入电流变小;而如果电机输出转矩不变的话,按传统电机理论,从变频输出到电机的电流并不会减小、或者说并没减小到我们期望的那么多。此时如果散热风叶转速不足,是不足以给同样电流的电机散热的。

网友U:
学习中,楼主修好了,啥问题说声啊

网友V:
变频参数没设好,电机模型建立不对。

网友W:
参数设置错误,最主要看一下电压和频率设置。

网友X:
参数恢复出厂值,用出厂值带电机,看看有什么进展?

网友X:
我碰见的一种情况也是电机发热很厉害,旁边专门又对了台风机,还是不行

没辙,换个品牌好了,也不需要家风机了

网友Y:
到底啥问题,楼主出来说声啊?

网友Z:
估计是变频器质量不过关,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质量好的变频器就正常了

网友Z:
楼主能说说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变频器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应该是找到了。当时空栽发热很大是因为空栽是电机过励磁了(空栽140A电流),后把基频调大到58HZ电流下降到60多A,温度也可控制在50度以下。但带满载就不行了,如果满载有500多A电流。把基频降到52HZ,电流降到430几A。载波调到2K运行1小时温升不是很高不到10度,但没有再试管道有地方漏水。问题应该是解决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还有这么一种调法的.真是好变频器,一般变频器好像没这么种调法就好用的吧...还有不要尽信那变频自测电流,今天我在检查一15KW的变频器时,正常运行电流只有不到17A,当电流自检测超过32A时就报过流了...15KW电机带负载只有十多A?而且是惯性很大的脱水机.....

网友AA:
估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要不就是你没有说清 ,空载电机怎么会过励磁?

网友AB:
支持20.29楼,再就是调整载频,顺便问是变频电机吗?普通电机不能超过50Hz,仔细调整载频高低,

网友AB:
长期在什么频率下运行?低频下吗?调整转矩提升为0!!

网友AC:
楼主再看看,有新情况通报下

网友AD(2010-12-16):
看一下你电机的接线端子,一般4KW以下都是采用星性接法.4KW以上的都是采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AE:
我觉得是转矩补偿参数有问题,过补偿了!造成电机磁路饱和,磁路饱和现象是电流增大,但电机无力

网友AF(2012-04-08):
还是转矩不匹配造成的